[其他] 简单拆个usb转换带红外的供电之类玩意

楼主(2020-12-26):
就是那么来的玩意,手痒拆完蹭一帖,同样也是挣点m,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路边来以为是个u盘,拿起看看不像,那就掰开看看

三脚元件,估摸是红外接收

另一面,A2SHB帽子管,大脑芯片是光头的,无型号

不知道这玩意用在什么地方

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东东我见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1296
只不过那个没有安装红外接收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我见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1296
只不过那个没有安装红外接收头。
...

所以,这个,支持遥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这个,支持遥控么?

既然有红外接收头,自然是支持遥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