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MA5626终端机刷交换机模式

楼主(2020-12-26):
『X折腾』榴莲只华为MA5626终端机刷交换机模式安慕希啊

里面静静的躺着硕大的终端机

9个网口,一个光口

另一面就是网格,散热用的

开盖,内部板子很多肉啊。

电源板,跟我在积分商城挂的电源有的一拼

看主板,还是蛮多肉的

电源模块区域

光模块接受区域,跟8240R的模块一样

拆开实际上内部还是有写区别

细节位置

后来8240R破解成功,这个前端就想破解弄成路由器用,可是没有CONSOL线,打算自制一条,从旧主板拆
拆完发现不是同一种款式

后来朋友那边要了一条,两头都是CONSOL的线条,剪断后接网线头上

网上找了几种,做好记号,没想一种就可以用了

主板细节

后面借用该晶振,把那台8240R弄成双模GPON兼容

然后应用自己改的线修改参数把终端弄成交换机模式。

实测稳定+耗电。。

网友:
利害了!堪比心脏拱桥。这不是有技术就能做的!

网友:
谢谢分享。怎么这么多的漏油器折腾?

网友:
这玩意原本是个交换机吧?然后刷成路由吗

网友:
职业玩家,这不是一般人能折腾的。

网友:
console線都自己做啊

网友:
这个ONU业务终端功率不小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东西,详细怎么改的?

网友:
这冬冬没玩过。好像拆过一个,记不清了。

网友:
8网口加一个串口,不是9网口。估计原来网口是VLAN隔离的。

网友:
这货还可以做交换机.功耗不小吧

网友:
似乎是百兆口

网友(2021-04-22):
没意思呢 光口没法用

网友A:
收废品 收回来好几台中兴的ZXA10 F822,卖又不好卖,拆零件也没啥!不知道能不能刷成交换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收废品 收回来好几台中兴的ZXA10 F822,卖又不好卖,拆零件也没啥!不知道能不能刷成交换机! ...

可以配置的。你找个中兴用的串口线,里面可以修改的。https://blog.ich8.com/post/5951 教程在这儿

网友:
看到半天,好像只是配置成交换机模式,不是刷卡什么破解固件,之类的吧。

网友:
是你拍错了还是拆错了,串口,不是那个VGA口啊~~~
GPON模块不用拆啊,直接consle设置一下就可以当交换机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配置的。你找个中兴用的串口线,里面可以修改的。https://blog.ich8.com/post/5951 教程在这儿 ...

感谢感谢~!这下可以废物利用了!

网友(2024-08-17):
好办法,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