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电冰箱显示d5故障码维修(SAMSUNG BCD-190NIS)

楼主(2020-12-26):
GND、RE之间并联10K电阻

网上找了很久资料, 才找到正确的连接线。 搞定收工

网友A:
说的不明不白的,文字太少了,10K电阻不是代替温度探头吧

网友:
三星的电器问题多,亲戚的全套三星,洗衣机,冰箱,电视都有问题,只有微波炉还能用

网友:
我家的西门子冰箱也是并个电阻后,冰箱启动正常了。

网友:
高手,不懂的只能乱修!

网友:
接个电阻就好,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同问,GND RE脚接入10K 电阻是不是替代已坏掉的温控器?

网友:
没有思路吗,怎么知道接入1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明不白的,文字太少了,10K电阻不是代替温度探头吧

对的, 网上查资料是副蒸发箱传感器问题。

网友B:
这样修可以控温吗?

网友(2021-03-25):
引用 网友B:
这样修可以控温吗?

温度传感器挂了。原来是智能充电,现在是傻充?搞不懂温控怎么控

网友:
这样修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