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EzTools_2258XT_V2.2.6下载及使用方法 SM2258XT数据恢复方法

楼主(2020-12-26):
首先找到短接点,一般标有ROM字样,再接电,接入电脑的SATA口如果SATA不好用就转接到USB口ROM短接点

1、加载ROM,不卡死版本就对了
2、再加载一个,不卡死,出这些就对了,正在跑。。
出现图中的证明运行成功,耐心等待就可以,等走完再合并镜像

下面是进度,一共多少个, 120G的,预计30小时, 用SATA会快,也得20来个小时。

合并后会生成一个名为DISK.bin文件,然后用DISKGEN菜单里的打开虚拟磁盘文件,就能看到分区了,看到完整数据,提取出来就OK了。

网友:
不错的教程,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又玩多一样不错

网友A:
用这种便宜货盘的 估计也不会在意什么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便宜货盘的 估计也不会在意什么数据

有道理,我都是把桌面文件夹链接到机械盘

网友:
是一直短接吗

网友:
两次加载ROM,分别是点哪2个按钮和选择什么版本呢

网友B(2021-05-06):
大神!七彩虹 sl500 256gb sm2258xt+29f01t2ancmg2+29f64b2amcmg2 要选什么mpisp啊,试了一天都是报错Invalid Parameter Info(Tag)

网友(2023-05-25):
楼主有没有这款固件,加载不对都是卡死

网友:
收藏备用,希望用不到

网友:
这个一定可以恢复吗 ?

网友:
请问这个成功率多少?

网友(2024-01-26):
引用 网友B:
大神!七彩虹 sl500 256gb sm2258xt+29f01t2ancmg2+29f64b2amcmg2 要选什么mpisp啊,试了一天都是报错Inval ...

我也是这个问题,目前也尚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