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筒单拆个12v尤利特YD-8113电动充气泵并保养

楼主(2020-12-26):
四年前淘宝买的,放车上备用,应付个轿车轮台没问题。使用至今一直正常,今天有空拆开保养一下,气缸内壁有点脏,仅仅是脏不是磨损,不晓得这种气缸是否需要加润滑油,不敢加,只是用机油把气缸内壁和活塞擦干净。另外曲轴上了一点机油,装好试机,堵住气管感觉压力比之前大了一点。

原机配的是点烟器插头,每次都要从车上拉一条长线下来不方便,淘了三节LG18650动力电芯组成三串,效果比用点烟器好,最主要是方便

网友A:
备胎有时间的话也检查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个,买来好几年了,还没通过电呢,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胎有时间的话也检查一下

是的,但后备箱杂物比较多,每次都要各种搬运才能拿出备胎,就懒了,只有跑长途之前才看看

网友B:
有淘宝链接没? 三节LG18650动力电芯组成三串   我也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个同款的,插车上的12V感觉不够力,充两个轮胎就发热严重,发热了电机就会卡死转不动,后来自己做了组4并4串16.8V的电池插上,效果杠杠的,充气速度也快了很多!

网友C:
缸内涂白色润滑脂,电池小了。我用普通锂电池,4并3串,连续打10个胎,电池不发热。

网友:
原来有一个原厂随车的,年代久了气缸裂开了,后来进藏带了一把高压打气筒,一直用到现在,补气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淘宝链接没? 三节LG18650动力电芯组成三串   我也试试

没有了,电池型号好像是lg dh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缸内涂白色润滑脂,电池小了。我用普通锂电池,4并3串,连续打10个胎,电池不发热。 ...

容量小了点,但电流没问题,电芯容量2000,额定电流20A还是30A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缸内涂白色润滑脂,电池小了。我用普通锂电池,4并3串,连续打10个胎,电池不发热。 ...

电池不热,估计气泵肯定烫手

网友:
用这款充气泵的拆客坛友不少啊

网友:
这个充气泵应该是坛友们的最爱了

网友:
有个一样的一次可以打两个胎就要休息下,气缸外壳温度高的吓人,我也是用两次就用机油保养下,放心往气缸里面加机油吧我都干了好多次了,一次不要加太多几滴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三台车各配料一个尤利特的泵,其他牌子有些缸外壁散热器竟然是胶的,有些电机跟活塞是胶的,所以还是选了尤利特,起码有两个已经拆过是全金属,最新那个还没拆过。

网友:
这个真不错,不知道当时多少钱买的

网友:
我买的疣蜊特散热片是假的(塑胶)烫得要命,我都是拆掉,然后打一会就往上面浇水冷却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造型的优利特,感觉质量还可以,用了不少次了,没掉过链子

网友:
你的质量怎么这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不热,估计气泵肯定烫手

热,算不上烫,轴上有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