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梅捷固态硬盘 主控1120 问题求解

楼主(2020-12-26):
晚上电脑关机速度慢  直接拔了电源  第2天开机不了

网友A:
重装系统,还不行换SSD。

网友B:
垃圾SSD直接新买一个吧 没啥折腾的价值 卡死无法格式化 不认盘  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还不行换SSD。

需要里面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SSD直接新买一个吧 没啥折腾的价值 卡死无法格式化 不认盘  通病

主要想找回里面的文件

网友B:
那就得数据恢复了 找有PC3000工具的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得数据恢复了 找有PC3000工具的大佬

pc3000 估计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