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三星5V1A的充电头

楼主(2020-12-26):
散步捡了个三星5V1A的充电头,拆开看看,做工还不错,不知好坏,没敢通电
外观,这是拆后想起来才拍照

参数,赛尔康代工,2013年制造

接口

打开盖子

取出电路板,比较紧凑

分离电路板,取出隔离塑料

电路板1

电源管理芯片,350B1M-G1

反面

另一块板子,还用上了固态电容

反面

做工还不错,可惜只有1A

谢谢观看!

网友:
为什么不敢通电?怕什么,为了找借口拆了?

网友:
做一个插座串联40瓦220伏白炽灯,简易电源测试仪,如果白炽灯最亮表示电源输入短路故障,白炽灯不亮输入断开故障,白炽灯很暗电源能输出应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