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梅捷 固态硬盘 主控1120 求解 悬赏

楼主(2020-12-26):
晚上关机 速度慢 直接拔了电源 第2天开机不了

网友A:
垃圾SSD没啥折腾价值 直接买个新的好点的吧

网友B:
先试试30分钟大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SSD没啥折腾价值 直接买个新的好点的吧

x需要里面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试试30分钟大法先

不明白 什么意思

网友C:
如果文件很重要就找专业数据恢复吧,千万别自己折腾,如果是开卡,站内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文件很重要就找专业数据恢复吧,千万别自己折腾,如果是开卡,站内有教程 ...

找了几个数据恢复的  有做不了

网友:
30分钟大法,就是不插硬盘数据线,只插硬盘电源线,让SSD通电30分钟以后,断电再连接电脑
,你也可以百度30分钟大法,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