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0元改造胜利VC70D二极管档底数问题

楼主(2020-12-26):
这个表已经用了好几年了,用的还凑合,但是这个有个毛病,就是二极管档底数不一样,只有你从电阻切换到电压档,又切换回二极管档,表笔短接就会发现有底数,而且每次切换,底数都不一样呀,有时候0.001、0.003 、0.008,有时候真的怀疑这个表是不是坏了,于是就拆开来研究一下,发现开关旁边的 ,有个 丝印为C23 1000UF的电容没有安装的,前后都没有大的滤波电容,就补装了一个10V 1000UF的电容上去,装回后,至此每次二极管档恢复正常了,每次短接都是0.000,没有底数,真爽呀,

之后又发现,电阻档 短接底数为 0.4 ,感觉有点高,于是又拆开来研究了一下,发现红表笔的连接的铜箔有点过细,而且只有一个过孔点,底数不高才怪,于是乎我就找了一根又粗又壮的铜线来连接,改造好之后 电阻档 短接 从0.4欧 降到 0.2欧 ,换了一根20A的表笔之后,又降到了0.1欧,去掉表笔,用铜线短接,直接0.0欧了

改造完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那根飞线可以弄的美观一些的

网友:
高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简单有效

网友:
个人感觉,有底数是好事;

网友:
发现问题很正常,最重要的是能够解决问题。这是技术。

网友A:
胜利早期非高端表,pcb画的真是一言难尽,感觉像是新手画的

网友B(2022-04-20):
这个电容,厂家不加不是为了节约材料,可能考虑的是:上电时电容电流太大对电池和电源开关损害大。这种小自锁开关通过电流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胜利早期非高端表,pcb画的真是一言难尽,感觉像是新手画的

同感

楼主的VICTOR 70D就丑的让人忍俊不禁。

网友(2023-01-17):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厂家不加不是为了节约材料,可能考虑的是:上电时电容电流太大对电池和电源开关损害大。这种小自 ...

吧电容放在开关的前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C(2024-11-18):
不插表笔时,二极管档底数0.49V,表笔短接显示0,是何处问题?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插表笔时,二极管档底数0.49V,表笔短接显示0,是何处问题?请指导下,谢谢 ...

这种情况,电阻档应该也有底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电阻档应该也有底数啊?

是的,电阻档底数2.24K,二极管档0.5V

谢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电阻档底数2.24K,二极管档0.5V

谢谢指导!

你这个表不是vc70D,发个消息给你,可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表不是vc70D,发个消息给你,可参考下。。。

收到,非常感谢!

这表是70A,也是老古董了。

网友:
经典的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