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看直播哪个软件好点?

楼主(2020-12-26):
有个华为悦盒,已经破解刷机,不知道用什么软件看直播比较好,希望高手告知,谢谢!

网友:
中九不需要网络 如果你是城市里当我没说

网友:
我用的华数

网友A:
魔百盒破解版1+8,配合电视家看直播已经跟记忆中的有线电视没啥大差别了吧? 前提是网络质量要好一点,移动宽带偶尔会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百盒破解版1+8,配合电视家看直播已经跟记忆中的有线电视没啥大差别了吧? 前提是网络质量要好一点,移动 ...

我就是移动的宽带啊

网友:
我用过两种  一种是905L处理器的MGV2000咪咕盒子 1+8的    一种是海思3798MV310的烽火680-b 盒子 2+8的  两种CPU性能差不多  但是905L发热太大  一段时间盒子烫手  软件容易闪退  特别是奇异果之类的  不发烫时 也容易闪退   少一点  实际也经常发生   奇异果之类的软件操作界面迟钝  直播电视界面稍微好点      估计和1g内存有一点点关系   海思的烽火盒子明显没有上面这些问题 发热少   基本上不会闪退  操作界面比较正常  {680盒子是刷机过的   没MGV2000没有刷机过的}

网友:
移动的你用什么app都会卡。

网友:
还是iptv不会卡 就是频道少

网友:
这跑题都跑到岛国去了。
看直播的话,电视家3.0、火星直播、讯码直播。
要是看港台电视或电影轮播的话,推荐星火new。
哪里才能有下载呢?当然是百度

网友:
看直播用HDP直播好点,看点播现在是今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