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ns1081量产不过CRC Error,求助!

楼主(2020-12-26):
NS1081双贴153,单贴主控面没问题,贴背面就不行了,颗粒是闪迪SDINADF4-32G两颗 量产不过,文件类型显示RAW格式请问大神们怎么整?是主控板的问题吗?

楼主:
就是这个状态

网友A:
第二颗有问题吧。单贴第二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颗有问题吧。单贴第二颗试试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
看清楚是1081S还是1081,两者不一样

网友(2021-02-08):
我的盘用FAT32格式化正常,但是不能用NTFS格式化,求大神拯救一下

网友(2021-04-10):
颗粒是否焊好,拆开看是否有点位没锡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