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块12v电瓶串联充电均衡模块,试下来效果很好

楼主(2020-12-26):
12v电瓶串联充电均衡模块电路见前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page=1#pid7639973
今天用洞洞板做了一个模块,均衡电阻从取暖器电阻丝上联取一小段,电阻4.2欧,稳压管用二个6.8伏的串联,均衡开起电压13.8v。充电电压27.6v,效果见图。

网友:
做个60v的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60v的就更好了:lo ...

五个串联用四个就可以了,电压高的四个各并一个模块!

补充内容 (2021-1-19 10:13):
用五个,每个电瓶并联一个。

网友:
做个60伏的,充电动车电瓶

网友:
电动车充电用电压要设置在铅酸最大充电电压14.8V比较好,如果是太阳能用,设置在13.5V

网友B:
4.2欧负载,均衡电流有3A多了,发热可观啊,几十瓦呢

网友B:
亲,你这个均衡电流怎么没有3A啊,是负载电阻不准,还是mos未完全开通,13V的电压/4.2的电阻,电流不应该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你这个均衡电流怎么没有3A啊,是负载电阻不准,还是mos未完全开通,13V的电压/4.2的电阻,电流不应该这 ...

mos未完全开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欧负载,均衡电流有3A多了,发热可观啊,几十瓦呢

均衡模块与电瓶并联,电流一部分走均衡模块, 一部分走电瓶,均衡模块电流不会大于等于充电电流。欧姆定律在这里不适用!

网友C:
怎么我看来看去,只看到一块放电板?是依次放电均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我看来看去,只看到一块放电板?是依次放电均衡吗?

我在试电路,只做了一个,二个电瓶串联充,电压高的电瓶接了模块,防过充。这个电路我可能是第一个做,电路设计者也没做过。装模块的电瓶到均衡电压就开始均衡。

网友D:
意思就是,某一块电瓶,电压超过13.8了,那么大量电流就从模块经过,该电瓶保持13.8浮充,直到任何一块都达到13.8,这样任何一块都不会超过13.8,也就不会过充,是这个意思吧
那么如果我用简单点,N个大功率二极管串联,使压降总和达到13.8,是不是也达到同样得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就是,某一块电瓶,电压超过13.8了,那么大量电流就从模块经过,该电瓶保持13.8浮充,直到任何一块都达 ...

可以啊。分流一部分充电电流。

楼主(2021-04-02):
引用 网友B:
4.2欧负载,均衡电流有3A多了,发热可观啊,几十瓦呢

不会有3A多,只是起分流作用,还是有部分电流经过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就是,某一块电瓶,电压超过13.8了,那么大量电流就从模块经过,该电瓶保持13.8浮充,直到任何一块都达 ...

可以试一下,原理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431精密稳压加三极管或者MOS管接电阻做的均衡电路吧?你这个直接做成14伏倒是省心,我之前搞钛锂的均衡只有2.7伏,用的432才有这么低的开启电压。但是实际做下来感觉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E(2021-05-03):
这个电路电压达到阀值时直接旁路输出到另外一个电池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电压达到阀值时直接旁路输出到另外一个电池上面了!

不是,只是开通mos管通过电阻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