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功放环牛不知怎么接线

楼主(2020-12-26):
前几天在废品回收站收了一个功放,可是备拆散了,环牛线不知道怎么接,有不有大神帮忙看看图二是环牛初级,图二是初级线插,图四是次级主供电,麻烦了

楼主:
手机太卡,编辑错字多,见谅哈

网友A:
双67v接后级,双15v接音调,23v接灯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67v接后级,双15v接音调,23v接灯丝

没玩过这个,不知道那些插头怎么插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插头怎么插,谢谢了

网友:
0-230V:输入交流
======================
67V
0          这个是功放的电源,这个就是一个全波整流电路的接法
67V
=====================
15V
0         这个是前级的 电源,也是一个全比整流电路
15V
=====================
0
27V   这个是显示屏的负电压,一般是半波整流电路
=====================
但是似乎少了一个灯丝的电源呢?
3V-6V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