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这个无线网卡打不了驱动

楼主(2020-12-26):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无线网卡是专机专用吗?我装进我的奶牛笔记本Gateway里用驱动精灵就是打不上驱动。另外请教大家这无线网卡支持5G吗?

网友A:
11n的网卡,不支持ac协议,
另外,这个卡是联想机器里面的,带fru,只能在联想的机器里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n的网卡,不支持ac协议,
另外,这个卡是联想机器里面的,带fru,只能在联想的机器里面用 ...

感谢兄弟

网友:
11S开头,联想的保修用的序列号,表示这玩意是THINKPAD原厂配件

网友(2021-02-01):
这个是联想专用的网卡,一般机器用不了。上面有FRU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