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微波炉也是一波三折 购买两次拆机磁控管都是坏的

楼主(2020-12-26):
帮别人修微波炉 症状很大的打火声 噼里啪啦伴有闪光 拆开看到磁控管插头处打火拉弧放电痕迹 万用表测量灯管通的 正常 任意脚对地无穷大 正常 想不通 也不敢用了 随即叫他淘宝购买磁控管 买来的拆机管 装上不热 码的这什么问题 拆下来万用表测 灯丝通 正常 任意脚对地漏电 发货不测试吗 这不捣乱吗 这时候想起看看保险 拆开一看 妈卖批 被铜丝短接的 网上查了查怎样检修 也就是磁控管保险二极管电容 最后就是变压器  我的万用表测不了高压二极管 索性不贵 直接换 蜂鸣档接触电容瞬间有一声很短凤鸣 确认电容有容量 不予更换  随即叫他退掉磁控管 从新购买 另外购买保险管和二极管 然后第二次购买的换了一家店的还是拆机的 (据说磁控管不容易买到新的 都是翻新)感觉没问题就直接装上了 没有测试 换掉二极管保险管 试机 什么情况 还是不热??? 拆下磁控管测量 灯丝不通 我去尼玛的卖家的 良心呢 买两次都是坏的 发货不会测量下吗 一个万用表才十块钱啊 买不起吗 来回退换不麻烦吗!

网友A:
我刚拆一个格兰仕的,留下了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拆一个格兰仕的,留下了变压器!

奔着点焊机去的吧 哈哈

网友B:
你现在是电器维修小能手啊,以后有机会遇到手机坏了可以尝试自己修一下试试。我现在尝试修一台手机,芯片已经被我反复拆焊五六次了,一开始每拆一次就搞坏一个焊盘,现在已经做到反复拆焊不会再损坏焊盘了,植锡也练得很熟练,比头发丝还细的线也能飞起来了。本来不开机,现在已经修得可以开机,但是无法联机无法充电,仍未搞清楚问题在哪里,还在研究中,不修好誓不罢休

网友C:
也许只用换一个磁控管座吧?

网友D:
标点符号都没有,我一口气读了一半差点缺氧憋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是电器维修小能手啊,以后有机会遇到手机坏了可以尝试自己修一下试试。我现在尝试修一台手机,芯片已 ...

哪有你厉害 都玩bga了 还是热风台啊 手机主要是判断故障玩不懂 再就是需要手不抖 显微镜下飞线就够难的 修个进水短路都够喝一壶的 我瞎玩 会不会都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只用换一个磁控管座吧?

我看到这个办法了 对效果手艺没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点符号都没有,我一口气读了一半差点缺氧憋死

对不住了 懒得打付好了

网友E:
精神可嘉。。。。。支持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神可嘉。。。。。支持支持。。。。。。

谢谢温总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标点符号都没有,我一口气读了一半差点缺氧憋死

所以,学文言文还是很有必要的,要不那会知道识文断句?弄不好会丢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有你厉害 都玩bga了 还是热风台啊 手机主要是判断故障玩不懂 再就是需要手不抖 显微镜下飞线就够难的  ...

手机芯片很小,热风枪就可以了。网上有很多视频可以看,多看看别人怎么弄的就知道怎么搞了

这个里面很多原理讲解的视频不错:
https://space.bilibili.com/34527 ... =&order=pubdate

这个里面很多修理的视频,看着也挺有意思的:
https://space.bilibili.com/67313743/vide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芯片很小,热风枪就可以了。网上有很多视频可以看,多看看别人怎么弄的就知道怎么搞了

这个里面很多 ...

不错不错 以前看过快手的什么白 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F:
直接换磁控管插座。。。。。

网友G:
那个管座(带穿心电容)冒火,属于漏电,有的漏电电阻用万用表(两表笔间测试电压低)无法测出,只在高电压下才测得出,所以可以先更换管座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磁控管插座。。。。。

有点麻烦 不是我的机子 我肯定叫他换总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管座(带穿心电容)冒火,属于漏电,有的漏电电阻用万用表(两表笔间测试电压低)无法测出,只在高电压 ...

叫他再换一家店买 这次不行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学文言文还是很有必要的,要不那会知道识文断句?弄不好会丢命。 ...

差一点点

网友:
磁控管很奇怪的 有时候量起来都正常 但就是坏了 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