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地摊上捡到的1TB移动硬盘。

楼主(2020-12-26):
逛地摊在一堆充电宝中间发现一个西数1TB的移动硬盘,外壳稀碎,micro-B的接口也被扯掉了不知所踪,老板要价30块,讲到15元拿下。
本来打算淘宝买个接口安装上去,后来觉得还是能不花钱就不花钱,直接翻旧料板堆,正好前段捡了一堆移动硬盘盒的主板,什么接口都有,只是大多数都是竖着的接口没法安装
翻到一个卧式的,但是孔位置不太对,先拆下来看看,风枪400度,几下就吹下来了。
原接口是4个固定脚的,我拆下来的靠两个引脚和外壳一起固定,于是把硬盘主板对应位置的地线刮开,还有原来残留的焊盘也刮好,使用外面的两个洞洞和地线来固定这个座子
准备修补焊盘,线比较细,剪了一段吸锡带,粗细和外面焊盘比较接近
焊好,打好圈圈
刷干净焊油,上绿油固化,然后再刮出来,好久没做细活,手有点颤,这个两次才搞好
焊盘上涂好助焊剂,usb母座换一边锡,然后焊回,先插在充电宝上看看电流,没问题再试机
看起来没问题,上电脑
很顺利,没报错误,直接读出来盘里的文件,维修完毕,又多了一个硬盘用。

楼主:
发错版了,麻烦版主挪到拆机乐园或其他版

楼主:
对的,不少西数移动硬盘盒里面都是这种硬盘,别的牌子不知道

网友A:
不知道谁发明的这种接口,太容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谁发明的这种接口,太容易坏了。

还好吧,正确安装,并有外壳保护的情况下,还是挺牢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谁发明的这种接口,太容易坏了。

有那么差吗?这接口兼容USB2.0,找不到线的时候,随便一根MICRO-USB线就能用。

网友B:
不是,板子集成了一个USB转SATA主控和一个SATA硬盘主控,就是把转接板做到板子上了这样子来做到降低成本和增加销量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板子集成了一个USB转SATA主控和一个SATA硬盘主控,就是把转接板做到板子上了这样子来做到降低成本 ...

直接把SATA引出来我觉得更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谁发明的这种接口,太容易坏了。

还好吧,一块1T用了好几年,使用频繁,最后还是从主机上跌落挂了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我手头有块东芝盘几年前买的,时间长了读写速度非常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办法处理么,3.0的插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我手头有块东芝盘几年前买的,时间长了读写速度非常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办法处理么, ...

数据导出倒其他盘上,重新格式化,然后再倒回来看看。如果不慢了,多半是因为文件系统碎片造成的。

如果还慢,用hd tune一类的软件检查看看。

网友D:
我想知道这盘里有什么内容,我捡到硬盘第一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这盘里有什么内容,我捡到硬盘第一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某公司的的内部资料和外部项目,很多上市前的审计资料,里面钱的数字太长,惊吓过度,已经格式化了。
这些年逛地摊,没少捡硬盘,因为家里电影什么的太多了,磁盘老不够用,地摊的硬盘,10块20块的,坏了也亏不了多少钱,不过大多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料,偶尔有点私房照,或者动作电影啥的。

网友:
唉  我的一个1t硬盘那回老家了  有啥东西没地方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公司的的内部资料和外部项目,很多上市前的审计资料,里面钱的数字太长,惊吓过度,已经格式化了。:lol ...

动作电影是自导自演的那种吗

网友:
手艺不错,运气也不错。

网友(2022-12-24):
技术确实不错,自己不敢捡这种,接口都成这样了,担心硬盘早就报废了

网友:
不错,我也在地摊弄了几个不认盘的3.5寸盘,改天试试

网友:
这种一般人不敢捡啊,他这个接口有些特殊,还能自己给重新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