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暴力拆解山寨oppo 65w闪充

楼主(2020-12-26):
暴力拆解山寨oppo65w闪充,某宝30多败的,时而能充时而不能充,遂暴力拆之。产品信息连厂家都不标,充电线毛刺很多,锯开后,真相大白,电路板简陋至极,根本无法提供全功率充电,主控芯片也没有,背面一块硕大的铁板配重,有这块铁板才能等重于原厂氮化镓充电器。真个无商不奸。

楼主:
补充一张原厂闪充头别人拆解图

网友:
正品接口有大电流独立触点,比山寨复杂。

网友:
30多除了二手,只能买到假货了。买好的要么去收个人用的二手,或者原装

网友:
看一下有USB口 ,正品是多一个识别脚的

网友:
总感觉这是个山寨牌子

网友A:
感觉第三方支持oppo的闪充协议的厂家极少,充电宝更是少得可以,搞到想换手机都要考虑快充好不好买

网友:
配重块能不能用磁铁先鉴别一下,这样就不用拆开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第三方支持oppo的闪充协议的厂家极少,充电宝更是少得可以,搞到想换手机都要考虑快充好不好买 ...

确实是这样,不知是专利还是什么,支持VOOC的充电宝寥寥无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不知是专利还是什么,支持VOOC的充电宝寥寥无几

一个是专利,连授权9家厂家使用都要在官网上报道,可想而知有多少人拿到这个专利……
另一个是成本,专利不知道要不要钱,但是成本肯定是比华为和QC、PD贵了,起码 钱 景 是没有他们好。

网友(2021-07-19):
本身第三方就不支持真正的快充了。还是买原装充电器好了。

网友:
市场上买不到平价快充的配件的手机我是不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