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正品德力西过欠压保护器63A(DZ47sGQR-63)

楼主(2020-12-26):
拆解假货“德力西”和“正泰”过欠压保护器后,又重新购买了正品德力西过欠压保护器,60元左右,拆机如图。

拆机通过侧面的小卡槽,用一字螺丝刀头伸进去就可以拆开了,没有螺丝。

正面小拆。

背面,有了产品批次标识。

侧面。

侧面,注意2颗LED是贴片的,面板上的指示灯是靠透明塑料光导过去的。

线路板正面,板子上有三防漆。

板子背面。

放大,单片机型号是ST8S003F3P6。

正面放大,阻容降压安规电容0.33uf,压敏电阻821,应该是820V,电容是艾华AISHI品牌耐温105度,其他的寿命等资料找不到,没有日系厂商的产品信息透明。

继电器是真正的磁保持继电器,单线圈的,靠正负极切换控制闭合、断开。

浙江德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90A规格,DL-902A型,应该是定制的。

导线钎焊的不错,软铜线的端头处理过的,工艺比上次的山寨货强多了。

正规产品就是好,采用了90A的磁保持继电器,做工用料等过的去,价格60元左右,优点是自复位,缺点是电路结构只有1P+N。
“过欠压脱扣器+1P空开(100A)”价格40元左右,“过欠压脱扣器+2P空开(100A)”价格60元左右,优点是空开规格可自选,可以选择感性负载动力型的空开,缺点是超压或停电后要手动复位。

网友:
中规中矩,起码不会偷工减料

网友A:
发现这种空开接线螺丝头上好多都压着一个交叉的花纹,是作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现这种空开接线螺丝头上好多都压着一个交叉的花纹,是作何用~~?

不懂帮顶

网友C:
楼主测过这个待机功耗有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

估计是防滑,增加接触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过这个待机功耗有多少?

有时间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防滑,增加接触面积。

防滑不是吧,我倒是觉得是打叉是标记此类螺丝的用途,防止误用

网友:
国货品牌正品一直质量都不错,并不比洋货差,加上价格便宜很多,家装用很划算

网友(2022-07-07):
dz47gqf也是真的是低端货,dz47sgqf是稍微高端点的,官网两种型号对应不同的价格和继电器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E:
家庭装修到底需要不需要安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庭装修到底需要不需要安装呢?

加一个好,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线路,二把刀师傅错断零线,家里电压就变成380V了,这种事不鲜见。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

网友F(2022-11-07):
我一直用这款,我比较喜欢带屏幕显示的过欠压保护器,可以设置过压、欠压、电流、时间等各种参数,方便。我一般设置过压为250V左右,电流根据家里情况设置比如20A,一过载瞬间跳闸,比空开快得多,停电、来电延时时间都可以设置。价格也是五六十块钱。买过2个,用了快2年了,没问题。

网友(2022-12-28):
左零右火有点反人类,汇流排都没法接,不知道为啥这么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用这款,我比较喜欢带屏幕显示的过欠压保护器,可以设置过压、欠压、电流、时间等各种参数,方便。我 ...

这个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用这款,我比较喜欢带屏幕显示的过欠压保护器,可以设置过压、欠压、电流、时间等各种参数,方便。我 ...

看着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