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POWERLAND 电动螺丝批拆解

楼主(2020-12-26):
博世GO2直柄使用时有些角度感觉不方便,入了个价格不足博世GO2零头的杂牌可变角度电动螺丝刀,到手就拆开看看,这货外壳做工有些粗糙但用料还算料厚实,6档机械扭力调节,电池1300容量没虚标,金属齿轮同心度还不错。

充电电流0,4A,用其他用其他5V1A充电保护了。

充电电流0,4A,用其他用其他5V1A充电保护了。

网友:
扭力调节+主轴锁定,很不错。关键还要看价格了,就是不知道它的价格是博世GO的小零头还是大零头。近期不是有坛友陆续晒出9.9元小充电批嘛,当然那种低端货比这个是要差很多。

网友:
转速是硬伤。

网友A:
拆了半天,想看6挡打滑怎么样

咸鱼有黄色版本,40块钱买的,4、5、6档直接憋停,最后咸鱼又卖了

网友B:
肯定不会虚标啊,再低容量的18650也不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会虚标啊,再低容量的18650也不好找了

意思是厂家还算诚实,那个9,9的1100,58MR内阻的的电池标1800,看了舒服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半天,想看6挡打滑怎么样

咸鱼有黄色版本,40块钱买的,4、5、6档直接憋停,最后咸鱼又卖了

这情况应该是电池内阻太大的原因吧。

网友:
3月份时候也是39块钱买了这家宝莱达的,说明书上都是外文。貌似带扭力调节的就这家最便宜,到手一直都没拆开,没想到居然是金属齿轮

网友:
电池循环数通常都不怎么样。

网友C:
当年35元神机,15+1档,批头自锁+主轴锁+前后双电洞+全金属齿轮+,一档两指捏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年35元神机,15+1档,批头自锁+主轴锁+前后双电洞+全金属齿轮+,一档两指捏停。 ...

38吧!我改成1节217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情况应该是电池内阻太大的原因吧。

是弹簧劲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38吧!我改成1节21700了

你说38和特意去翻了一下定单,真是38哈哈哈,记错了,现在这货好象涨到200多了吧

网友:
厉害了,金属齿轮

网友E:
搜了一下45元,不贵,可惜我已经有了一把锂电钻了,只想买把直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了一下45元,不贵,可惜我已经有了一把锂电钻了,只想买把直柄的

还有个39元的 多搜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39元的 多搜下。

没有了,按这个品牌,只有45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39元的 多搜下。

那个没有扭力调节

网友:
必须要有无极调速的上螺丝才好用,不然容易打坏螺丝。

楼主:
不好意思哈,是我记错了,看了购物记录是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