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试一下垃圾平板装PCB画图软件!

楼主(2020-12-26):
我不知道这贴应该发到哪个板块!
我以前有一个垃圾平板CPU Z8300  2G内存 32G硬盘 还只能装win10 64位的系统!想着方便携带!过年走亲访友,出去玩 还可以拿出来画一画电路板!今天就拿试试装PCB画图软件!先装Protel99se 一切顺利!

楼主:
画一般的小制作应该没有问题,打开大的PCB文件会稍微有一点慢卡!

楼主:
接下来装了AD 10!安装也一切顺利,就是有点慢!暗中玩硬盘,还有6.几G的可用空间了!

楼主:
AD10 运行是能运行,画原理图元件脚多了也有点卡!PCB只能说勉强能用!元件多的板子就算了!移动元件不跟手! 性能差的电脑都这样吧!? 应急改动一下板子还是可以的!

楼主:
protel99要想在win7 win10上可以导入库 要改一下文件 以前的方法都太麻烦了,现在直接用这个工具就可以了!以后就不用再纠结系统了!想要的你们自己网上搜了下!

网友A:
一般板子立创EDA就可以,没客户端直接浏览器就用了

网友:
你的工作忙到这份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板子立创EDA就可以,没客户端直接浏览器就用了

非常同意。

LZ装PROTEL99SE就算了。这个配置跑AD, 会卡到怀疑人生。还是LCEDA可以勉强使用。

网友:
装低版本的 估计好点点

网友:
AD,我认为不是只有点卡,是非常卡,以前有个z8500的,装个电路仿真的,模拟运行的时候,下面的时间,是慢动作

网友:
我在surface上用ad14都感觉卡 配置是i5-7300u+8g+ssd
原理图还行 pcb 一卡一卡的

网友:
介绍一个开源的KiCAD

网友B:
Z8300 网页看视频卡不卡

楼主(2021-01-31):
高版本的ad 显卡差了就会卡!我装过AD20,用i3 8100集显 PCB拖元件会不跟手 一卡一卡的!切换到950m独显 就跟手了 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Z8300 网页看视频卡不卡

网页看视频不卡 只要不是什么4K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