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动牙刷HX6610不能充电了 拆开看看

楼主(2020-12-26):
坛子里买的飞利浦牙刷不能充电了,打算拆开看看。

应从后盖拆起,撬片慢慢撬出后盖。

带防水胶圈的后盖拆下来了。

仔细观察里面有两个卡扣,再试着取出。

还算顺利,线圈拆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

锈迹斑斑,估计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680的电池。

电池取下来了,看起来有点像是脱焊,等会找个电池试试看,手上没有合适的电池更换,先这样吧,看来电动牙刷还是要做好防水才是重要的。

网友:
用了多久,漏成这样

网友A:
看起来像假的吧

网友:
防水不行,建议别修,直接买新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假的吧

不是假的,6610就这德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假的,6610就这德行

这样啊,和69系列差太多了吧

网友:
我感觉也是山上的

网友C:
是真的飞利浦 不过是低端 电动牙刷刷完牙 一定要拔下刷头 大头朝上放 我这样用了5年了都没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真的飞利浦 不过是低端 电动牙刷刷完牙 一定要拔下刷头 大头朝上放 我这样用了5年了都没进水 ...

看来我是放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假的吧

感觉也不算假吧,用的还行,就是防水做的不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是放的不对。

我的飞利浦牙刷说明书就是这样说的 还说要经常拿温水冲洗一下金属杆

网友:
我记得康康那里有这电池卖的

网友:
已经没人卖牙刷了 以前专业卖牙刷那个,创业失败后就没漏过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真的飞利浦 不过是低端 电动牙刷刷完牙 一定要拔下刷头 大头朝上放 我这样用了5年了都没进水 ...

是不是刷头朝下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刷头朝下放呢?

刷头要拔下来 冲洗一下刷头和金属杆连接部位 刷头放旁边 金属杆朝下放 说明书这样建议的

网友(2025-03-11):
引用 楼主:
感觉也不算假吧,用的还行,就是防水做的不够好。

最近看防水圈发霉了 想拆了洗洗 等拆开里面有水 还好被我及时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