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无线键盘鼠标怎么看到有用三元锂的?有啥好处?

楼主(2020-12-26):
今天搜到几个标了说是用的三元锂的电池,很好奇为啥不用普通锂电池?

网友A:
噱头而已
基本上新出的锂聚合物电池都是这种材料的。

网友:
罗技的充电的鼠标都是聚合物电池

网友:
不用三元用什么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噱头而已
基本上新出的锂聚合物电池都是这种材料的。

搞糊涂了,难道聚合物的电池都是三元锂的?那18650的那种里面是什么?

网友:
三元电池?以前记得聚合物电池多数是钴酸锂

网友:
不知道聚合物,离子,三元有什么区别

网友(2021-03-05):
三元锂容量比容易做高,寿命还相对长

网友:
三元聚合物锂电池是指正极材料三元复合,跟传统锂离子相比,其实主要是容易做到内阻更小、可大电流放电,漏电流虽然远比磷酸铁锂小,但比锂离子电池还是大,用它做这个用途没有优势吧?
有时候大家听到新的产品,民众普遍容易认可,所以厂家也用这个做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