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huigu发现吉屋轻智是个好牌子,拆吉屋轻智带USB一转4转换插座,俩字:靠谱

楼主(2020-12-26):
这款吉屋轻智的一款2USB转换插座,宣传语“充电堪比原装”,看宣传图内部还不错,加上之前刚刚拆过吉屋轻智的3开无线双控、RGB超亮全彩wifi灯泡,对这个品牌印象不错,所以这次撸了几个,现在打开一个验证一下。

包装,一惯的环保包装:

背面一句暖心感谢语:

取出来,正面,宽度和86面板基本一致,所以插在面板上不会影响相邻面板使用:

背面:

拿在手里,质感非常好,外壳全PC材质,圆润结实精致,完全没有廉价插座那种“薄、脆、糙”:

背板上取下4颗螺丝,露出正面真容,三插位暂且不说,USB电路看起来似乎还不错:

正面直立元件不多,但已经能看出一些大厂风范了。USB电路板高压侧和低压侧被隔离板完全隔开,低压滤波用了一颗6.3V 820uf固态电容:

入线位置点了白胶固定:

背部,第一眼看上去就是大量的贴片元件:

几颗较大的芯片和元件,从左到右分别是USB识别芯片、PN8370电源转换芯片、PN3806同步整流芯片、整流桥:

仔细看最大的两颗芯片,它采用了PN8370+PN8306的同步整流方案,这套方案可以实现六级能效,待机功耗50mw以内,也就是0.05W以内,绝大部分功率计都检测不出来,外加各种保护功能:

再看下220V插座部分,从直接露出来的这一点,huigu感觉应该是冷压焊:

从这里也能看到:

拆到最后,把隔离板拿开之后真相大白,果然是冷压焊,非常漂亮的冷压焊,比锡焊靠谱得多,分子层面就结合成一体了:

内部连接线1平方毫米,新国标标准:

确实不错,总评靠谱,“充电堪比原装”的宣传语不算过分。
分享huigu的购买连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385
如果优惠过期,请点击huigu头像,查看huigu最新的分享帖子。

网友:
huigu发现吉屋轻智是个好牌子,拆吉屋轻智带USB一转4转换插座,俩字:靠谱

网友:
uigu发现吉屋轻智是个好牌子,拆吉屋轻智带USB一转4转换插座,俩字:靠谱

网友:
USB电路看起来似乎还不错

网友:
拆吉屋轻智带USB一转4转换插座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用料不错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
上次推荐的螺丝刀不错

网友:
这款吉屋轻智的一款2USB转换插座

网友:
中规中矩,做工还好吧

网友:
吉屋轻智是个好牌子

网友:
USB一转4转换插座

网友:
分子层面就错了吧,金属是原子构成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细看一遍,很不错

网友:
至少能加小船型开关控制USB通断,不用时关掉减少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