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67AB 3268AB 3281AB简单对比

楼主(2020-12-26):
7DDJ双贴4CE,

网友A:
还是3281AB厉害!只可惜不支持2DMlc了

网友:
写入差不多,读取和3281差距很大,4K的话差距更大了吧

网友:
lz有3267ab的黑片量产工具吗?

网友B:
看容量,应该是2颗8ddj吧。

3281的顺序读,4k,性价比简直bug一般地存在。

参数里A8改C8,读破300不是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容量,应该是2颗8ddj吧。

3281的顺序读,4k,性价比简直bug一般地存在。

还真不知道什么颗粒,就直接量产了,但是短接不一样,3267是短接sb8 ,3268是短接sb10,3281是短接sb8,拆机板的不能用东芝和闪迪颗粒上默认已经短接sb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3281AB厉害!只可惜不支持2DMlc了

3281怎么不支持2d mlc,我的这个就是呀,东芝经典的2d m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81怎么不支持2d mlc,我的这个就是呀,东芝经典的2d mlc

真的呀?看来我那几个雷克沙S37的2DMlc颗粒能贴3281AB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呀?看来我那几个雷克沙S37的2DMlc颗粒能贴3281AB了,谢谢!

前提说一句,3281的兼容性没有3267好,正常用没有问题,但是论兼容性3267好太多了,尤其是在安卓机器上3281好多都识别不了

网友(2023-01-10):
引用 楼主:
前提说一句,3281的兼容性没有3267好,正常用没有问题,但是论兼容性3267好太多了,尤其是在安卓机器上32 ...

换固件试试。我的3281AB+mlc盘,安卓手机可以识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提说一句,3281的兼容性没有3267好,正常用没有问题,但是论兼容性3267好太多了,尤其是在安卓机器上32 ...

按理说不可能。
除非内核非常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理说不可能。
除非内核非常旧。

USB驱动非常复杂,出现异常真不好说,
像这种主机端(安卓OS)与客户端
(3281盘固件)两个巴掌之间的事,
最好能通过USB协议分析仪进行监听、
抓包解析,这是正规有效的排查调试
手段。

补充说一下,这种方法也适用于U启
分析,只不过主机端换成了BIOS/UEFI。
且,拥有分析仪条件的工程师没几个干
这种杀鸡用牛刀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SB驱动非常复杂,出现异常真不好说,
像这种主机端(安卓OS)与客户端
(3281盘固件)两个巴掌之间的事 ...

考虑到USB的相关东西修了一万年,按理说不应该还有这种BUG。
不管是主线的努力还是芯片厂的努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考虑到USB的相关东西修了一万年,按理说不应该还有这种BUG。
不管是主线的努力还是芯片厂的努力。 ...

所以,在那个帖子最后我说了,看表象是一回事,实际内幕是另一回事。有时,真相出乎意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所以,在那个帖子最后我说了,看表象是一回事,实际内幕是另一回事。有时,真相出乎意料。

一个真实的案 ...

主控厂的固件开发团队在令人失望这方面从不令人失望。
他们能整出什么东西我已经不关心了。

我对主线内核开发者的水平还是还有信心的。

网友:
3281支持2DMLC
不过需要自己加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厂的固件开发团队在令人失望这方面从不令人失望。
他们能整出什么东西我已经不关心了。

佩服,这里算是给某些人讲明白了

网友(2023-09-02):
3281支持2DMLC

网友:
3281支持L0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