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90年代的鸿昌滨江牌DT9204四位半万用表,做工针不戳,曾经的国货精品

楼主(2020-12-27):
老产品舍得堆料,看看现在的表,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别跟我提什么技术进步之类的,不考虑品质一味追求成本控制,怎么造得出精品?!

这块DT9204是某鱼上收的,拿到后开始还好好的,突然显示不正常了。

另一块老表——胜利VC840D拆解见此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9453

外观:

显示缺笔划:

把屏幕扳到特定角度就能正常显示:

想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这是扒了黄套♂套后的样子:

背面,鸿昌滨江,还有CMC认证标志:

继续,拆后壳,三颗螺丝,没有卡扣,后壳内部做了屏蔽处理:

本体:

开关这里貌似进过水:

货真价实的7129,不过直接焊死了,万一不小心骚了,更换起来是个麻烦事。

PCB焊点特写,应该是自动焊接的,然后磨了脚:

看看正面:

翻转LCD设计,转轴是这种结构,下面有个弹簧顶着钢珠,扳动屏幕时会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

万恶之源——斑马纸,不用猜就知道是故障来源:

拆下LCD组件后的主板:

细节:

062D双运放:

2904D双运放:

还是2904D双运放:

又一颗062D双运放:

7555时基芯片:

又是062D,整块表用了5颗双运放,三颗062D,两颗2904D。

4011四与非门,很多数字表都有这颗芯片,用于蜂鸣档:

分压电阻部分,没用精密排阻,感觉差了点意思:

这块表单凭做工用料真的没有槽点,虽然比不上进口表,但没有偷工减料现象,除了装屏幕的地方因为结构干涉必须把元件扳倒之外,元器件排列也很整齐,不会东倒西歪。然而翻转屏幕设计是一大败笔,斑马纸不可靠容易坏,拉低了整块表的可靠性,还不如像胜利VC840D那样做成一体显示屏。

后继考虑了三种修复方案:
1、再收一块故障表,取斑马纸更换,但无法解决斑马纸寿命短这一根本问题。
2、用脚距合适的FPC软排线代替斑马纸,但软排线也存在反复弯折容易断裂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长久的方案。
3、用极细的特氟龙线束做连接线,类似笔记本屏线那样,再剪两小段FPC软排线做首尾,匹配主板和LCD的金手指。
4、自己用细漆包线和透明胶带制作“排线”,感觉寿命还能长点。

帖子先暂时到这了,毕竟上述方案都还没验证,以后修成功了再考虑更新。

网友:
好嘢!养眼儿!

网友:
目测电老虎一个,我也有块宾江DT9208好像还能测频率和逻辑,老费电了,你喜欢捧臭脚随你。

网友:
和我的主板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我的是陶瓷排阻!故障和我的也是一样的!我的解决办法是用铜箔胶带用尺子剪刀裁的和斑马线导电条宽度长度一样的然后复贴在斑马线上面完美解决!这样即耐用导电也超好!

网友:
谁叫你把屏幕拉上拉下,其实在后背做一个支撑架不就可以了?这样子的斑马线经不起上下拉的@0@

网友:
少翻动屏幕减少排线的弯折次数,降低损坏概率。

网友:
该可以修复的 ,可能是斑马线的中间哪里有断掉的 。
原来也有一块表差不多这样的斑马线 ,某一根中间断掉了 用了一根细铜丝粘上去就可以了 。

网友:
这个斑马纸经不起经常上下翻转屏幕了

网友:
不是造不出精品,国货做好了卖价高没人买,都相信洋货,没办法啊只能价格战了。

网友:
斑马纸,一般用低温烙铁头,加个硅胶片,完全可以修复,再压下的。
大概130-150度。

网友:
角度调好后,用胶粘住,完事!

网友:
屏幕拉上拉下能调好几个角度,后背支撑架只能调一个角度。现在都节约成本放弃屏幕可调给你个后背支撑架

网友:
有块同款宏达9204也是斑马纸掉链子,再就是屏幕怕太阳晒

网友:
看做工直不错,期待修复。。。。。。

网友:
确实不错的婊子

网友:
这做工在当年来说很是精良了,不比当年的进口货质量差,比我的胜利质量还好,如果想让排线耐用,可以用细线做成U字形状,改折叠为旋转,类似笔记本的屏线,这样最耐用,不过这个屏使用的不多,看原装的斑马线的质量很好,清理压紧还是能继续使用的

网友(2021-03-11):
楼主  修好了吗?我有两块滨江的9203(ebg排阻),一块也是一定角度缺划,还好能够互换,不是斑马纸的问题,是液晶屏坏了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还有CMC标,值得拥有。我的一块890B跟它类似,内部还不如它。显示屏外壳花了,想打磨后用稀料恢复一下,结果稀料进入斑马纸,部分导电膜被融掉了,然后就是数字显示缺胳膊少腿。本想买斑马纸更换,貌似没有合适的,邮费还要10元,陈本高了,暂时放一边。前几日闲了,把坏表找出来,平心静气反复查看,研究修复方案。反复试验,最终得以修复。只是屏幕不能转起来了,只能平躺使用。

网友:
手里有两块滨江四位半的老表。。。做工和楼主说的一样。。。

网友:
只是外观和楼主不一样。。不是一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