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个奇怪的想法-USB3.0插座接上延长线

楼主(2020-12-27):
大家好,
最近在玩一台下载机
有2个USB3.0插座是对外,供外部接USB3.0设备

有一天突然有个奇怪想法,想把其中一个USB3.0改为内向,即我接上一个USB3.0的U盘,但这个U盘是在机子里。
但又不想把原来的USB3.0拆掉

我把一条USB3.0的延长线剪断
再焊接到主机板上的USB3.0的9个针脚。
也测量了每脚的线路都是接通。
USB插座的1-4,5-9都一一对上延长线的母头1-4,5-9.

看想来完美,通电开机
发现原来的USB3.0插座会认不到U盘。
延长线可认到U盘,但只有USB2.0。

但拆下延长线后,原来的USB3.0插座能认到USB3.0 U盘。

我查看及用检测仪,测试过每线路没接驳错误,但为何会出现这奇怪的现象?

难道我的想法本来就是行不通?
把原来的USB3.0插座连根拔起才可以?

网友A:
感觉是地线或者屏蔽方面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地线或者屏蔽方面的原因

地线也有接上,USB的金属也接了USB3.0线的地线,也测量了也是接通的

网友B:
明显是信号线接反了

当然读写 是2根线,
高速数据通道又是4根线
u盘识别 需要 2个信号线
u盘高速 需要4针高鵣这数据通道线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信号线接反了

当然读写 是2根线,

我出现这情况的接法是图1,
方向都一至,所以我一对一这样接通,而USB3.0数据线中的地线也一起接在中间那个

你的意思是图2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这个

谢谢,但我的主机板没有这个插座(19/20PIN)

所以才想把现有的USB3.0插座直接接驳一线USB延长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