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qc3.0的手机用相应电压的dc电源能充电吗

楼主(2020-12-27):
比如,一个手机快充时电压为7V,那么用7V的电源直接接到手机充电口能充电吗?(假设USB D+和D-已经短接了)
有淘汰的旧手机(烧坏了也不心疼的那种)可以试试

网友A:
手电那边有个测试,可以的,握手包只是触发电源电压

网友:
只能5v充吧,协议芯片都没有

网友B:
没有设计的话会出问题的,双口车充已经有发现问题的了,C口和A口同压无法同时使用的问题。

网友:
不能,要芯片支持协议才允许提高电压,并不是傻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设计的话会出问题的,双口车充已经有发现问题的了,C口和A口同压无法同时使用的问题。 ...

还有这种设计?两个接口是并联的?共用一个降压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设计?两个接口是并联的?共用一个降压电路?

好多车充都有这个问题,C口充电中,是6V或9V,A口电压一起跑。

A口双插电压一致不显,这AC双插就雷人了。

网友:
支持快充的手机 可以直接上高压
实测 乐视 2 小米8 直接上12V可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电那边有个测试,可以的,握手包只是触发电源电压

手电不是挂很久了??
难道又复活了?

网友:
我认为能。
因为qc快充只是手机告诉充电器,我支持多少的电压,你来吧,然后充电器就输出这个电压了,手机是随时在等着的。
而不是手机告诉充电器,我要支持多少电压了,但是给我准备一下,你等下再来,现在来会烧了我。

网友:
请高手解答,充电器输出5v充电电流2a,12v仍是2a。

网友:
有三种可能,一种是手机直接拒充,一种是手机降低功率充电,一种是正常充电,看手机的充电逻辑了,但是烧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车充都有这个问题,C口充电中,是6V或9V,A口电压一起跑。

A口双插电压一致不显,这AC双插就雷人了 ...

通常情况下,A和C是两路独立的DCDC电路,或者共用一路DCDC但在输出端分别加保护MOS,双插时只会输出5V或者就直接把另一个接口断电...

楼主:
刚才试过了,我的手机用快充充电器充电时,电压最高有9v左右,但是接dc电源充电,大约6v以上就不充电了

楼主(2022-01-14):
我又试了一下,发现我的手机接12v时虽然不显示充电,但是实际上输入电流有100ma,以非常慢的速度在充电,但是时间太长了,还没充满就自动停止充电了

网友:
手上乐视13400qc2.0协议的充电宝快充输入时,握手成功后,输入电压12v,输入电流很小一两w,要等好几秒后才能18w输入,需要准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