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开卡求助:DRAM Test Fail/DRAM Training Fail

楼主(2020-12-27):
突然掉盘了,想重新量产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复。碰到几个问题请坛友帮忙解惑。
1、SSD通过转换线插到USB3.0口,并且开卡工具也能识别到,这样还需要短接跳线吗?如果要的话该短接哪个位置呢?
2、DRAM TEST出错,报DRAM TEST Fail(A2),DRAM Training Fail,缓存重新吹过并且软件换了好几个版本都是这样,这是缓存挂了吗?

网友A:
多看帖子多研究,别一上来就问,首先内存选对了没,容量选对了没,频率选对了没

网友B:
认1G就是已经rom模式了。

开卡报的错是缓存问题,换颗缓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1G就是已经rom模式了。

开卡报的错是缓存问题,换颗缓存试试。

好的,这就去拍个缓存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帖子多研究,别一上来就问,首先内存选对了没,容量选对了没,频率选对了没 ...

并不是一上来就问,前后半个多月也看了不少的网贴,各版本的软件设置等都尝试过很多次的。

网友A:
缓存是南亚128m16=256MB,看你选对没

网友:
1上机能认1024M一般不需要短接 但也有时候会无限卡某个步奏/这就需要短接了 一般板子上标ROM或者JP1的位置就是短接点
2 你这报错RAM也就是缓存错误  可能缓存参数设置不对 品牌 容量  都要设置对
3 如果缓存设置了还是错误 可以用2246XT的工具开一下看看 验证是不是缓存挂了 2246EN有很多挂缓存例子
4那组空焊盘就是对应下面的标示

网友:
缓存容量设置不对也会报缓存错,看是不是设置256M,然后品牌最好也是设一样的南亚

网友:
还有我自己的经验是缓存爬锡定位好了后不要再用碰后归位来检验,位置小很容易连锡,一次定位了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缓存是南亚128m16=256MB,看你选对没

如果缓存没问题,只是开卡软件里大小设置错误,会报dram mismatch。

报training fail,一般是缓存G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缓存没问题,只是开卡软件里大小设置错误,会报dram mismatch。

报training fail,一般是缓存GG了 ...

说实话除了故意的我很少见内存(ram)JJ的,倒是很多咸鱼盘莫名其妙ram控制器或者ram供电挂了,这些板子/主控最后只能当xt用。。。

网友C:
放个开卡设置图上来让大家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个开卡设置图上来让大家看下.

好的,麻烦帮忙看一看。

网友:
短接后DRAM TEST一下,通不过的话就是挂了,换或者当46XT开也行。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坛友的帮忙,今天趁放假换了新的缓存,一次重新开卡成功。SSD复活了。
新换上的缓存

拆下的坏缓存

开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坛友的帮忙,今天趁放假换了新的缓存,一次重新开卡成功。SSD复活了。
新换上的缓存

不用拆的,直接用46XT开卡就行了

网友D(2021-07-19):
引用 网友B:
如果缓存没问题,只是开卡软件里大小设置错误,会报dram mismatch。

报training fail,一般是缓存GG了 ...

老板报reset fail51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2021-11-30):
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我把换下来的缓存在另一个板子上试过,确认是好的,再把一片三星的好缓存换上去,还是不行,最后重焊主控,顺利通过,放了几个月,居然又不认了,估计是板子质量或者兼容性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板报reset fail51是什么错误啊

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我把换下来的缓存在另一个板子上试过,确认是好的,再把一片三星的好缓存换上去,还是不行,最后拆开主控,发现主控有几个锡脚有些发绿,重新植锡焊接,再次就顺利通过。后来又放了几个月,居然又不认了,估计是板子质量或者兼容性不好。这次我没有动硬件,换个q1112测试缓存,居然又通过了,顺便再次开卡,成功,使用一个多月,感觉比2258xt+海力士tlc好多了

网友(2022-05-04):
引用 网友E:
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我把换下来的缓存在另一个板子上试过,确认是好的,再把一片三星的好缓存换上去,还 ...

Q1112?Q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