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小孩闹钟改锂电供电

楼主(2020-12-27):
网上10多块钱包邮得,电池不耐用,1个月就不走针了,用得2节南孚5号。发现不转后测量电压都还有1.3几v。所以这货吃电要求还高呢
上次拆了12节18650,判定基本为废物,正好用在这里,也不心疼。直接并4节在里面,电路部分供电3v得,直接4.2v没问题。钟表本身用得1.5v得,串接了5个in4005 降压用。。。实际上了10来天了,一切正常没烧表

外观还算可爱

背面电池仓 2节5号串联

论坛神器不得行,孔太深了,螺丝杆部分够不着

换了以前买啥送的,,这还不得行,十字部分太粗了

再接着找十字系点的

如愿以偿,拆掉了

打开

发现闹钟石英部分是用的中间取电,1.5v的  电路部分是3v

看一下接线

山寨风

一个小牛屎,记录一段闹钟声音。。。“赶快起床,加鸟叫声”

2个原件,,104瓷片加三极管

s8550 pnp三极管

上烙铁

开始想锂电用这货降压,发现低压超限了。。。带不动
当然这也只是测试 ,没打算用

串接5个4005给闹钟石英电路部分用

大概拜访电池 4节并联

上线

万能的网线做的引线

n年前机修师傅那里拿的强力阻焊剂,貌似稀硫酸还有些啥配的 效果贝儿好。上去呲的一声没有焊不上的。至于烙铁头腐蚀么,,,坏了就换吧

直接一块4056板子

最终电池的布局

四个 搭成三角形放置

好了

完工了

充电正常,手工了,看充一次电用得到多久呢,目前已经10来天了

网友A:
这是个大工程,估计几年才能看到结果。

网友B:
我以前也以为是in4005,后来才知道是1n4005,前面是个数字1:lol:

为了改各种用电池的电器,买了一堆HT系列三脚稳压芯片,比如HT7133,HT7550等,几毛钱一个,目前已经改了数字温湿度计两个,下次改家里的挂钟,上回漏液坏了一个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大工程,估计几年才能看到结果。

https://baike.baidu.com/item/IN4005/5038126?fr=aladdin 度娘也是in400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以为是in4005,后来才知道是1n4005,前面是个数字1

为了改各种用电池的电器,买了一堆H ...

机芯也是可以换的,扫秒机芯5元左右,上次为了包邮,买了3个。

网友:
这个改的不错,废物利用

网友:
一个18650就比普通电池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芯也是可以换的,扫秒机芯5元左右,上次为了包邮,买了3个。

我买了10个机芯,每个1.68元,加运费24.8: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以为是in4005,后来才知道是1n4005,前面是个数字1

为了改各种用电池的电器,买了一堆H ...

7130,7115,LDO低静态电流的必须搞十个

网友C:
呃,同款黄柄螺丝刀

网友D:
现在电子钟真吃电,一节南孚电池两三个月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同款黄柄螺丝刀

都是买啥家用的鞋架,书柜之类的送的 很软,一般使不上多大力 头子就磨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电子钟真吃电,一节南孚电池两三个月就没电了

我这个1个月就没了,而且电池电压还有1.3v多就不动了

网友E:
楼主是来展示T12的吧,淘宝基本上0.01元还包邮的6206一大把,还用得着串二极管玩吗?

网友:
4节18650、充一次用两年都不缺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来展示T12的吧,淘宝基本上0.01元还包邮的6206一大把,还用得着串二极管玩吗? ...

哈哈。手里没有,废物利用嘛。那t12也是费了些功夫的。6串18650供电 低压报警 可以设定到了低压点自动关机

网友F:
4支18650电池都是并联的吗?保护板也木有,会S的很难看的……    还不如手机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4支18650电池都是并联的吗?保护板也木有,会S的很难看的……    还不如手机电池呢! ...

  不可能保护板的,四九四吧

网友G:
机芯不行啊,功耗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芯不行啊,功耗这么大

是的,就是将就着用吧。电池也是废物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