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平板电源排线断了,排线怎么从插座拆出来?

楼主(2020-12-27):
小孩的平板按电源键没法开机了,拆开发现排键的线断了,但线头拆不下来,白色部件左右推,往上掰我都试了,很牢固,没敢用力掰。
下图红圈,请问这种插座怎么打开?顺便问一下,排线左右两个裸露的大铜点是不是就是电源键(标注pwr的那个),短接就是开机?

谢谢!

网友A:
仔细看,两边小卡子往上面一拨,线就松出来了

网友B:
图片箭头处的黑色盖子向上打开,就可取下排线

网友:
应该掀起红圈中灰色的塑料,排线就松了

网友:
这个是反扣的, 开扣在后面的

网友:
能插就能拔,仔细想想,万物一样

网友:
你画圈的插座,把黑色塑料条向左翻一下,拍下就可以拔下来了

网友:
上图小的那个就和你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箭头处的黑色盖子向上打开,就可取下排线

搞定了,一直以为黑色的是座,动不了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定了,一直以为黑色的是座,动不了的,谢谢!

嗯!不懂的是这样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不懂的是这样想的

乐于助人,很不错,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两边小卡子往上面一拨,线就松出来了

注意看卡扣,仔细观察,如果自己不确定的话请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喜欢动手能力的人

网友:
与液晶电视上的LVDS线卡似乎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