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OMV也挺好的,是群晖系统最好的替代者!!

楼主(2020-12-27):
    黑群晖还是提心吊胆的,很担心被官方搞,而且还不好升级,存储数据还是不太放心。

    找了一圈,安装尝试了好几个系统,感觉只有OMV不错,本来就是开源的系统,还支持各种插件,功能多而且非常稳定。

    官方就支持下载、文件管理等多种功能,还有各种插件,也有完善的docker系统,基本上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A:
基于Debian,开源,不收费

可以部署在虚拟机上,玩法更多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好,OMV的FTP over TLS 怎么也弄不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Debian,开源,不收费

可以部署在虚拟机上,玩法更多一点

现在很少玩FTP了,有更好的协议啊,比FTP更安全,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少玩FTP了,有更好的协议啊,比FTP更安全,效率更高

如果不用FTP,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OMV还支持SMB,NFS

网友C:
omv不错,很稳定。我开了nfs和smb协议,内网用nfs,外网ddns+vxn+smb,使用很方便。

网友:
以前是omv里玩virtualbox,现在是pve里玩omv

网友:
OMV对硬件要求不高,适合低端硬件

如果内存足够8G,TrueNAS更加好用一些,ZFS可以不用等待漫长的硬盘同步时间,装完系统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于Debian,开源,不收费

可以部署在虚拟机上,玩法更多一点

5.开启ftps
        yum install openssl
        openssl genrsa -out /etc/pki/CA/private/cakey.pem 2048
        openssl req -new -x509 -key /etc/pki/CA/private/cakey.pem -out /etc/pki/CA/cacert.pem -days 365
        cd /etc/vsftpd/
        mkdir ssl
        cd ssl
        openssl genrsa -out certificate.key 2048
        openssl req -new -key certificate.key -out certificate.csr
        touch /etc/pki/CA/index.txt
        echo 01 | tee /etc/pki/CA/serial
        openssl ca -in certificate.csr -out certificate.crt -days 365

        vim  /etc/vsftpd/vsftpd.conf
        # ssl or tls
ssl_enable=YES
ssl_sslv3=YES
ssl_tlsv1=YES
allow_anon_ssl=NO
force_local_data_ssl=NO
force_local_logins_ssl=NO
rsa_cert_file=/etc/vsftpd/ssl/vsftpd.crt
rsa_private_key_file=/etc/vsftpd/ssl/vsftpd.key

systemctl restart vsftpd

网友:
引用 网友C:
omv不错,很稳定。我开了nfs和smb协议,内网用nfs,外网ddns+vxn+smb,使用很方便。 ...

大佬指点下omv远程访问,有阿里云域名,有公网IP,omv上要怎么设置

网友D:
怎样用omv同步百度云?之前用升腾gi945装了个omv3,docker不能用,也没找到同步百度云的办法,各路大神有搞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样用omv同步百度云?之前用升腾gi945装了个omv3,docker不能用,也没找到同步百度云的办法,各路大神有搞 ...

可以试下bypy,不知道现在速度怎么样,这是我以前写的教程http://www.nasyun.com/thread-66429-1-1.html
如果用百度云,你还不如装个win2k3直接用win版百度云,我以前就是n270跑2k3做下载机,速度和稳定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