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热熔胶枪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0-12-27):
我刚入了一个妙招姐100W的热熔胶枪,用功率计实测只有50几W,持续降低,最后稳定在27W左右,出胶倒是很顺畅,1分多钟可用,一直挤都OK,但就是感觉融化度不够,以前拿打火机烧的,感觉液体充分融化,会舒展开,覆盖下去,粘度很强,手指头扣都很费力,这个感觉就像是挤玻璃胶一样,圆圆的,覆盖面积不够,只粘了一点的的感觉,凉了手一扣就下来了。

几个问题:

1、大功率胶枪,比如科麦斯200W、300W、调温款的(类似同款还有不少,易锐、佛兰仕 等),除了加热速度快,其他流动性啥的有区别吗?科麦斯200W的有人用过吗,实测功率多少?
2、流动性好的,是不是就容易滴胶了?
3、有没有功率不太虚标的热熔胶枪推荐一下。(得力?德力西?)

网友A:
你看我这款如何,不按不滴胶,温度够的话 0.9瓦,

网友:
我也有样子一样的胶枪,温度没有问题,最讨厌的是拉丝,应该是胶棒的问题。

网友:
你那个应是PTC加热的吧,到温度功率就下来了,恒温的

网友:
虚标太正常了,你这个感觉是温度不够高,玩过3D打印的都知道,温度调高10度流动性差别非常大,滴胶也是必然的,不过也可能是胶棒原因
一般热熔胶枪的发热芯都是自恒温的PTC,生产出来就固定了,后期不可调
我很久前买过一个60W的,没测过实际功率,感觉是虚标的,加热3分钟左右,后来垃圾堆捡了一个,用起来也是半斤八两,于是两个都拆了合二为一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52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我这款如何,不按不滴胶,温度够的话 0.9瓦,

我看到过这款,调温可以解决流动性的问题,很多品牌也都有类似型号,这个就是没有开关不方便,而且体积.........太长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过这款,很多品牌也都有类似型号,这个就是没有开关不方便,而且体积.........太长太大了。 ...

阔以自己加个开关,带开关的一般瓦数小 没有调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阔以自己加个开关,带开关的一般瓦数小 没有调温

我想知道,是不是我想提高流动性,只能选这种调温的了,其他的不管功率大小,都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是不是我想提高流动性,只能选这种调温的了,其他的不管功率大小,都差不多。 ...

流动性好不好和功率有关系,你的想法其实可以把调温的电路去掉,直接用开关控制,不就是全功率了吗,
另外如果体积小的话,里面PTC就小,功率自然要小,所以上100W的体积一般要大点点,

网友B:
同款黄花调温胶枪, 最高温度  透明胶下来变得微黄,那个时候的状态就跟你说的用打火机烧一个效果。
190度胶不变色,流动性  尚可,发烟和气味都不大。

网友:
这个不关功率的事情,50瓦的功率也够用了。这是PTC居里温度太低造成的。

网友C:
除了正规牌子的这货几乎没有不虚标的吧。天气也有关系,冬天肯定会效果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正规牌子的这货几乎没有不虚标的吧。天气也有关系,冬天肯定会效果差一点 ...

推荐几个“正规”牌子,最好大家用过的,我头都选晕了。

刚问了一下X宝商家,科麦斯200W的,实际功率45W左右,300W的,实际60W。告知大家。昨晚差点就下手200W的了,还好做了一下功课,知道虚标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几个“正规”牌子,最好大家用过的,我头都选晕了。

刚问了一下X宝商家,科麦斯200W的,实际功率45W ...

就三克斯吧,也就是我那种,加热的时候最高200W(调温旋钮指在160度)一会又160W,一会又130W,最后一般停在0.9W,流动性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动性好不好和功率有关系,你的想法其实可以把调温的电路去掉,直接用开关控制,不就是全功率了吗,
另 ...

不是的,像我这个,PTC恒温降到27W,如果你这个把调温电路去掉,PTC会自动降低功率的,不是你说的全功率,具体降到多少谁也不知道,也是20-30W?还是说,因为PTC模块大,恒温温度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黄花调温胶枪, 最高温度  透明胶下来变得微黄,那个时候的状态就跟你说的用打火机烧一个效果。
190度 ...

跟胶棒确实有关系,我老的浅黄色胶棒,同样用打火机烧,比30根新到的胶棒粘度强一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像我这个,PTC恒温降到27W,如果你这个把调温电路去掉,PTC会自动降低功率的,不是你说的全功率, ...

这个确实没试过,空了试试,达到一定温度会降那么多下来啊?总觉得不应该三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几个“正规”牌子,最好大家用过的,我头都选晕了。

刚问了一下X宝商家,科麦斯200W的,实际功率45W ...

别问我,我买不起正规牌子的货,宁愿用白菜白光自己改了

网友:
都是ptc,温度达到了就保持恒温。流动性影响不大吧,功率大的胶嘴都防漏,但是胶棒质量很重要,好的胶棒就很少滴胶,差的很容易滴胶而且还冒泡,那种黄色超粘的,头朝上都不行,里面不断产生气泡直接往外喷,用的时候里面都空了。

网友:
那个浅黄色高粘胶棒熔点贼低,高粘没感觉,但是涂上来10分钟不固定就很离谱,满手粘的都是。每次我都用一大块散热片按住给他散热。气泡很大一直喷胶还有味道。如果对牢固需求很高建议用e6000胶水,胶棒长时间不固定太难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