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口红移动电源拆解!

楼主(2020-12-27):
一个好大哥送的。

这里?为什么?有漏液?

叩开

没打胶,好评。卡扣的。

看起来很干净,没有漏

板子

电池触点也很干净。

充电无反应

按一下,亮灯,马上熄灭了。

估计是饿死了。然后用配送的充电线,充了一下午。没反应。。。。。。(晚上换了一根充电线。)

既然有反应了。救活这个口红。

Micro USB接口正负极,焊接是没问题的。

USB接口,一处直接断了,这个不是掰断的,是别机生产的时候,或者拉扯,或者年数久远铜丝断了。

充了一个晚上左右,充满了。

试着回充手机,但是这个电流上不来。。。。。。(用的是炬为表!)

妹子最爱的款式。效率很难上来。
现在不带快充的充电宝,都很难带出去了。

网友A:
这种造型的总感觉能拆个振动电机出来

网友B:
换两节大红袍又可以愉快玩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造型的总感觉能拆个振动电机出来

刚开始我以为,也是个振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两节大红袍又可以愉快玩耍了

好注意啊。

网友C:
换大红袍或者松下动力锂电池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大红袍或者松下动力锂电池都行

好主意。

网友D:
电池不用换,增加小手电也不错,电钻打反向开关和灯珠圆孔,打火机烧红大头针开两个小螺丝孔,再准备7135贴在仿流明1瓦LED灯珠后面,固定好反向开关,胶水粘好灯珠。尽量过保护板取电池电压,给LED灯珠7135反向开关供电,低压突然熄灭问题,可以串联整流桥和硅二极管等元器件压降,大概低于3点7伏慢慢变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不用换,增加小手电也不错,电钻打反向开关和灯珠圆孔,打火机烧红大头针开两个小螺丝孔,再准备7135 ...

好主意。

但是手电还是铝合金的好。

网友E:
那黑盖长得就像猪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黑盖长得就像猪鼻子

猪鼻子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