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讨论一下U盘的透明壳

楼主(2020-12-27):
现在常见的就是903长版的写保护透明壳 和G2那个需要改造的透明壳
还有什么透明壳吗? 或者求点评优缺点

网友A:
个人目前也是只用过这2款。

优点是能看到里的完整电路,更有科技感和艺术感。

缺点是塑料外壳不太耐磨,易老化,对于发热高的u盘,散热效果不如金属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目前也是只用过这2款。

优点是能看到里的完整电路,更有科技感和艺术感。

老站有打磨的诶 能磨掉划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站有打磨的诶 能磨掉划痕?

哪里有?多少钱一个?

网友B:
我这个透明壳看着是不是很眼熟, 哈哈, 装G1板没问题
装G2只能硬塞进去, 边缘需要锉掉一些, 而且要用短体USB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透明壳看着是不是很眼熟, 哈哈, 装G1板没问题
装G2只能硬塞进去, 边缘需要锉掉一些, 而且要用短体 ...

这就是内个“G2那个需要改造的透明壳”吖

网友C:
除了这两种我还找到过一种,价格偏贵,不及这两种通透,但装G2版不用改造

网友(2021-09-23):
透明壳子时间长了会进灰尘,难看影响心情。有什么办法把缝堵上,除了UV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这两种我还找到过一种,价格偏贵,不及这两种通透,但装G2版不用改造

...

这个壳子质量不好,买过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