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光T20做移动烙铁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0-12-27):
有时候需要用到大点功率的烙铁,所以看了高频的,但感觉很贵,而且自己用的很少,所以就留意二手的T20,合适的价格买了回来试试,只是简单使用电子烟接到发热丝,没接温控就可以使用。由于电子烟电压不高,电流还输出能力不错,简单接一下试了下还是可以焊接,就是发热的速度不快,基本要二十秒左右才可以焊接,不过想想就一个动力电池才3.7V已经很不错了,我主要是想做工频变压器供电,那样就不会有静电产生对线路影响到

网友A:
现在动力电池那么白菜了也想做一个,不过想想用的场合也不多,还不如改个笔记本电源款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动力电池那么白菜了也想做一个,不过想想用的场合也不多,还不如改个笔记本电源款的合适 ...

我只是简单测试一下而已,我也是主要想做工频台式的比较好些

网友:
T20烙铁头有便宜的吗,我看X宝上最便宜的都70多啊

网友B:
谢谢分享。这T20是两线还是四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T20是两线还是四线的?

两线加热,两线测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T20是两线还是四线的?

单独连接加热线,电子烟最高电压才9V,电流能达到4A不到,已经很不错了,不用加测温的情况下加热基本可以达到焊接的效果,大点的整流桥焊点就要加热久一些也可以焊接,效果很不错

网友C:
用24V 开关电源加欧姆龙的温控器使用起来那叫一个暴力

网友:
头子这么贵?

网友D:
我都是用四节18650串联后做的T12电源,做的移动烙铁还是很好的,这个T20是不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四节18650串联后做的T12电源,做的移动烙铁还是很好的,这个T20是不是太贵了。 ...

不贵,十块块钱不到就可以买到二手的,不过用个十多伏就很强,鸽子蛋那么大的锡像切豆腐一样

网友(2021-10-23):
引用 网友C:
用24V 开关电源加欧姆龙的温控器使用起来那叫一个暴力

堪比JB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贵,十块块钱不到就可以买到二手的,不过用个十多伏就很强,鸽子蛋那么大的锡像切豆腐一样 ...

这么厉害??

网友E:
请问各位大神JBC和T20什么区别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各位大神JBC和T20什么区别呢?

功率上差不多,瞬间都能达200W以上,平均一百多瓦没问题;外形上JBC短小,T20粗壮;回温的话,因为整体的热容和散热面积的原因,JBC会好那么一点;从方便方面来说,JBC插拨换头比T20方便很多;如果是要经常用力按压焊接的话,T20无疑是最适合粗暴使用;寿命就不好说了,T20是发热陶瓷芯,似乎有自恢复能力,不超压烧红至它自己断电,我还以为它烧坏了,但冷却后又恢复正常了,试过好几次都这样。JBC就没有这种能力,没见有人能修复不发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功率上差不多,瞬间都能达200W以上,平均一百多瓦没问题;外形上JBC短小,T20粗壮;回温的话,因为整体的 ...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1684551962666033149
您好!请问您知道上面链接视频教程里面那个模拟温度显示的表要具体怎么接线呢?网上只有显示电压的卖,可卖家说不能模拟显示温度?不懂,谢谢!

网友: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1684551962666033149
请问以上链接教程里那个模拟显示温度的表是什么表呢?具体怎么接线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