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这种钽电容求科普

楼主(2020-12-27):
看样子是无极性的6.3v 2200uf,这种电容主要应用在哪里,只是价格有点贵15块钱一粒

网友A:
笔记本主板上,CPU下面背面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主板上,CPU下面背面都有

笔记本和cpu背面都是那种最大470uf,有极性黄或黑色钽电容,像这种没见到过也许成本问题吧

网友:
楼主应该放张对比图,这么看不出来啊.不过看容量是真的很大啊

网友B:
无极性电容有这么大容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极性电容有这么大容量吗?

这个应该假不了,有盘封装喷码,我也第一次看到无极性这么大容量才来问

网友C:
aiwa随身听上的这种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aiwa随身听上的这种电容:

估计也就是磁带机能放这种电容

网友:
我早就见过这种红色电容,是服务器板子上面拆见的,这种东西容量是超大(以前的老表测电容量超上限还量不出来),但耐压超低稍微高一点就击穿样的漏电,我也不晓得这叫什么电容。

网友:
这个钽电容是有极性的,有尖的那一头好像是正极,十多年前的手机主板上就有这种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