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睿登6006的故障,请求指点

楼主(2020-12-27):
大家好,我的睿登6006 故障了,一按输出按钮 就自动关断,想问下 那里出了问题,
内置电源是60v 6a的 内置电源正常,联系不上睿登售后,先发帖马上来补图,下面的图是动图,稍微等下就出来了

楼主:
是输出短路吗?
输出保护,需要如何检查?

网友:
还是问厂家吧

网友A:
CC检测失败。你这之前是好的时候接啥东西测量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检测失败。你这之前是好的时候接啥东西测量过吗?

没用检测过 什么东西,只用来冲了下电瓶车的电池
用的是 54.6v 电流3a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检测过 什么东西,只用来冲了下电瓶车的电池
用的是 54.6v 电流3a

啊!直冲电瓶车的电池哇!看你视频应该是CC报警和外接输入电源亮红灯提醒。你充电瓶车的电池是接哪个端口?

网友:
把充电输出端短接到GND试试,我的就是不短接就不时停止输出,升级了固件也不好使,官方说是什么灵敏了

网友B:
就是当中的这个绿色的充电的端子短接到左边黑色的地上去,

网友:
好像是电池接反了,烧了输出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输出短路吗?
输出保护,需要如何检查?

拆开机器,看看表头是最大的那个贴片电阻烧成什么样了,换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当中的这个绿色的充电的端子短接到左边黑色的地上去,

谢谢 ,今天联系上客服了,让我测试,我还在上班,等晚上回去测试

网友C:
电源的用法,,最危险就是直接充电池电瓶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用法,,最危险就是直接充电池电瓶之类的

老哥 他中间那一路 就是用来充电的
电流小了 自动关闭的
这是6006 吹嘘的 功能之一啊 老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 他中间那一路 就是用来充电的
电流小了 自动关闭的
这是6006 吹嘘的 功能之一啊 老哥 ...

结果呢?

网友:
我经常用可调直充电池,只要电压电流时间还有电源长时间稳定输出功率自己心里有数, 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你的修好了吗?我的和你的一样不输出电压,型号不一样

网友:
你好万用表测量 绿色端子和红色端子是不是短路了。如果是的话 我告诉你解决方案

网友:
没检测到电池。
不充电时需要把绿色端用导线连接到黑色端以免误检造成输出自动关闭。

网友(2021-11-15):
楼主的睿登修好了吗?我的也出故障了,跟你的稍微不一样,电压设定11.99
v以下一切正常,12v以一两秒就显示旅拍,并自己关闭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