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原因找到了:更换一个有刷交流发电机的励磁电容一波三折竟然是极性标识

楼主(2020-12-27):
比较老的一台5000W交流发电机,转子励磁是有刷的,一个励磁定子绕组来的交流电通过二极管整流变成直流,然后经过一个滤波电容滤波稳定后送到电刷给转子上的励磁绕组供电。那个电容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电解电容,台湾TEAPO的,但是用同样耐压和更高温度值的日化电解电容替代后工作仅一分钟就爆裂冒烟。电容的极性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会烧毁呢?经过仔细检查分析,原因竟然是。。。。。。

这是发电机的励磁部分,左边圆柱型元件的就是原配电容,130uF 200V的,发电机的励磁是直流电,这个电容应该是直流电解电容,有极性,有NEGATIVE标志的这个极应该是负极:

用来替换的电容和原配电容在一起比较下,替换电容容量大一些作为滤波使用应该没问题,耐压是一样的,替换电容已经加焊了引脚片,原配电容的体积确实大一些,但是应该还是电解电容,如果是普通无极性电容的话体积还要更大很多:

替换电容安装到发电机上,看起来极性应该没错(接线头上的正负符号是我写的):

然而替换电容接上去不到一分钟就冒烟了,拆下来发现已经爆裂:

是什么原因呢???

经过上网查找分析,发现那个原配的TEAPO电容的极性并不是通过外壳上的标志对齐来标的,而是在接线片极桩上打网状机械印记来标注。如下图所示,外壳上的NEGATIVE负极标志并不表示和它对齐或者离它最近的那个极是负极,而是NEGATIVE这个词的前面有个里面网状的圆圈用来表示极桩上冲压了机械网状标志的那个极是负极,就是照片中我用黄色圈起来的那个标志:

根据那个标志,电容两个电极中一个是光滑的一个是冲压了网状机械印记的,那个才是负极,如下面两图中用黄色圈起来的那个极:

所以前面换上日本化工的电容后很快爆裂烧毁的原因是把原配电容的极性搞反了,所以替换电容的极性是反的,接上去当然就挂了。

极性搞清楚后,换个新的替换电容,还是日本化工的200V 330uF电解电容,按照正确的极性安上去,发电机就正常工作了,连续工作几个小时也再也没出问题。故障已修好。

网友:
高速电机容量不能太大,另外要用无极电容吧

网友:
这种引脚 一般是cbb无极电容 类似洗衣机空调上面那个,百度一下那个电容资料就知道

网友A:
我只知道鼠笼电机的励磁电容必须是无极电容,最好是空调或洗衣机的启动电容都是油浸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鼠笼电机的励磁电容必须是无极电容,最好是空调或洗衣机的启动电容都是油浸电容 ...

发电机的励磁是直流电,和异步电动机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电机的励磁是直流电,和异步电动机不一样。

试一试没坏处,严重怀疑是电容的耐压或极性引起的爆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没坏处,严重怀疑是电容的耐压或极性引起的爆浆

原因已经找到,是极性标识的问题。

网友:
老同志烦了经验主义错误

网友:
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网友:
坏电容卖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