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门禁电源到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0-12-27):
受人之托,要在卫生间装一个门禁,这个卫生间在房子的公共部位,外人用后还不注意保洁,朋友决定不给他们用了。
朋友的概念里只有电子密码锁,我觉得一则要改门,二则厕所门上装个电子锁也太突兀了。
想了一下,装个吸铁为好,简单低调。
花了150元买了个套件,电磁铁,电源,遥控器,开门按钮。

一直想知道开门按钮是怎么控制电磁铁的,这下有实物可看了。

电源是个变压器+整流+开门延时的结构。
套件里的无线接收器可以插在电源板上。

输出桩头,自左到右为,NO,COM,NC,
12V,GND,PUSH,UPS-,UPS+,control+,control-。

电磁铁接在NC和COM上,其实COM是和GND是连在一起的。
12V输出是7812提供的,我用不上。
UPS我也不需要接,难得停电的。
control是外接控制端,接光耦的输入端,我也用不上。
这也不用,那也不用,我要用的只是遥控输入和开门按钮。
原理是这样的:
电源一旦通电,整流输出的17V便通过继电器NC脚加到电磁铁上,门被吸住。
遥控接收板接到开门信号后,输出的高电平加到Q5的B极,Q5导通后拉低555的2脚,继电器吸合,NC被断开,电磁铁失电,延迟数秒钟后继电器释放,电磁铁又恢复吸合。
那个开门按钮是装在卫生间里的,按下按钮,555的2脚被拉到低电平,继电器重复上面的动作。
所以这个电源的控制部分就是一个555延时电路。

网友:
挺好的
但是停电了就无效哈~

网友:
兜里还要带个遥控器,别人用不了会不会暴力破门。。。。。。

网友A:
卫生间是在房子的公共部位,现在只允许你用不让别人用?会不会被投诉哇!我来看看这个安装弊端在哪里。上厕所得用上遥控器,万一你正蹲坑着停电了 门磁无法上锁,你正蹲坑着外人是不是可以推门而入啊!

网友:
电源,看变压器,看后面稳压器件,都对不起那4只5A还是6A一个的整流二极管组成的桥。
我的电源是假货宝上买的,220V电进电源板进行滤波后去了一个18V3A的变压器(2A电流24*365工作,温都算不上,发热极低),3A整流管,LM2096稳压,保险,输出。用料非常棒。

网友:
上个厕所还得开锁,太麻烦了

网友:
哈哈电磁铁吸附式的 碰到尿急的 用个猛劲一下就开了

网友:
门外面装个挂锁就OK了。这么麻烦干啥啊

网友:
这个电源用料还是不错了

网友:
这种用力可以推开,试过有多大磁力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生间是在房子的公共部位,现在只允许你用不让别人用?会不会被投诉哇!我来看看这个安装弊端在哪里。上厕 ...

房产证上这个卫生间不是公共的。
门上有机械锁里面可以上锁啊。

网友B:
上个厕所这费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厕所这费劲的

是够费劲的

网友:
消防强制规定 这类锁在 停电时必须是 开门状态  加个12V铅蓄电池当ups

网友:
加个指纹锁开门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