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12V铅酸电池精密电压均衡电路图

楼主(2020-12-27):
看了前面兄弟的铅酸均衡电路,感觉有点简陋,用设计软件画了一个精密点的,先上图

软件模拟了一下,均衡开启电压为14.78V,后面打算做几个试试效果。mos管用75n75就行,均衡电流大小取决于R4负载电阻,10欧20w的就行,工作的时候热量较大,不能放在内部,需要考虑散热。

网友A:
不用负载电阻,按电子负载的办法,给mos管加大散热器及风扇也可以吧。

网友:
负载电阻可用0.1电热丝绕在云母片上自己做,3-5欧左右就行,均衡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负载电阻,按电子负载的办法,给mos管加大散热器及风扇也可以吧。

应该可以,就是不用负载电阻,要用运放做一路恒流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就是不用负载电阻,要用运放做一路恒流源

不需要恒流,只要加强散热,不要烧坏mos管。原作者说"用定压式的充电器的是可以的,5个电瓶的定压式的充电器是冲到74v自动停止了。
    简易式的充电器最高冲电电压会超过75v,用在简易式的充电器上每个电瓶都装一个均衡电路,应该在每个均衡电路上串一个1-3欧姆之间的大功率电阻。"意思是用定压式的充电器不需要装负载电阻,只有简易式的充电器最高冲电电压会超过75v才需要负载电阻,防止电压过高电流过大,烧坏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恒流,只要加强散热,不要烧坏mos管。原作者说"用定压式的充电器的是可以的,5个电瓶的定压式的充 ...

那要让mos管处于未完全导通状态,要不内阻极小,很容易过流烧掉

网友B:
这个我做过,没啥效果。

一组电池中一只出现问题,其它几只有差不多要坏了。

网友A:
10欧电阻太大了,均衡电流太小了。最佳均衡电流是与充电电流相同,一般充电电流2-3a,均衡电阻取3欧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C:
实际上需要每一格电池,也就是2V加一个均衡板,其实没有必要,电池该换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做过,没啥效果。

一组电池中一只出现问题,其它几只有差不多要坏了。 ...

如果能及时防止单只电池过充失水,一般来说寿命还是提升比较明显的,如果是整组电池非常均衡,已经使用达到寿命,确实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欧电阻太大了,均衡电流太小了。最佳均衡电流是与充电电流相同,一般充电电流2-3a,均衡电阻取3欧左右比 ...

这个电阻可以按自己的需要换,阻值小的发热大,阻值大的发热小,根据电池容量选就行,10欧可以提供约1.5安均衡电流,对于充电末期来说,应该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需要每一格电池,也就是2V加一个均衡板,其实没有必要,电池该换就换。 ...

铅酸没办法做到锂电池那样,聊胜于无吧,具体效果等我测试以后再发贴说明

网友D:
直接一节电池用一个充电器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一节电池用一个充电器效果更好。

是的,平衡充是最好的,不过串充最方便,充电器便宜,也是应用最广的

网友A:
我用你画的电路做了一个,均衡电阻用4欧50瓦, 试下来和我前面用稳压管做的一样,mos管工作在线性区,均衡时负载70%左右加在mos管上。

网友E(2021-09-14):
引用 网友A:
我用你画的电路做了一个,均衡电阻用4欧50瓦, 试下来和我前面用稳压管做的一样,mos管工作在线性区,均衡时 ...

老兄测试咋样?效果达到预期吗?我也想打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兄测试咋样?效果达到预期吗?我也想打板子了

做出来不错,电阻热得发烫,mos管加散热不烫。

网友:
我这几天也想做一个,昨天搜了论坛好几遍,就搜不到你这帖子,也找不到合适电路图,今天用431加PNP管搭了一个,三极管也存在线性放大区,本想着明天加比较器的,看来不用搞了。

网友:
运放输出不串电阻也行,如果场效应管坏了短路就不好了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用什么软件可以模拟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