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63XT量产工具无法识别Acer VT500M M.2 NVME 1TB

楼主(2020-12-27):
硬盘是Acer VT500M M.2 NVME 1TB

主控是SM2263XT
颗粒是29F04T2AOCTH1-1910
固件版本是R1115D0
USB硬盘盒是绿联的,主控ASM2362

量产工具是:SM2263XT_MP_S0111B_FW_R1115D0_RDT_R1119A

硬盘可以读但是不能写

已经安装了NVME驱动。目前插入电脑后量产工具没法识别到,不管短接与否都识别不到,短接后电脑可以识别到1G磁盘

是不是量产工具不对啊,有没有大神来帮忙一下

楼主:
量产工具在这里,固件号都对,为啥还不行呢

网友:
可能是你转接板的问题吧 看大神们开卡都是用的JM583主控的/我开卡都是直接用PCIE转接卡短接上机 打上驱动直接工具就识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产工具在这里,固件号都对,为啥还不行呢

SM2263XT量产工具全部不支持ASM2362。
另,SM2263XT_MP_R0320A_B16_FW_R0222B0_RDT_R0320A及更早版本不支持JMS的转接板。

楼主:
谢谢,我换个转接板试试

网友:
换转接板,2263xt开卡必须使用JMS583转接板

网友A:
没有合适的转接板的话,可以直接插到主板上开卡。也是一样的。不过要上驱动。

楼主:
买了个转接板,直接插主板上,一次过!

网友(2021-02-18):
引用 楼主:
买了个转接板,直接插主板上,一次过!

请问是哪个转接板 求推荐

网友(2021-07-23):
我的不读盘了,请问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2022-08-17):
我的和你一样的固态,插电脑上不识别。不知道开卡行不行呢

网友:
用9210识别不了吗?

网友(2023-05-05):
我的也是,到了50%就失败了,试了十几个工具都失败

网友:
最后怎么搞的呢?搞好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个转接板,直接插主板上,一次过!

啥转接板?直接插主板NVME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合适的转接板的话,可以直接插到主板上开卡。也是一样的。不过要上驱动。 ...

你好,不用转接板,直接插主板M.2口上也可以开??

网友:
转接板或者直接上主板开

网友(2023-12-18):
我的硬盘突然识别不到,这样开卡也可以吗

网友:
楼主换了什么转接板,我用9210b,也是识别不上,同款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