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4g无线卡托怎么加装天线

楼主(2020-12-27):
这种4g无线卡托怎么加装天线,那个黄色口是什么口,能不能装天线,或者其他方法。

楼主:
不是ipex,中间没有圆柱,是凹进去一点。

网友:
你说的是测试信号用的接口,接不了天线!后边倒是可以焊接天线,但是无线这东西玄学的很你没设备调试怕是接个路由天线还没尾帽的天线好!

网友(2021-02-08):
两个镀金触点弹片是天线位置,外壳上应该有哪种软的,覆铜的天线。理论上就在那里接外置天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