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损拆解并修复 飞利浦电动牙刷

楼主(2020-12-27):
一把飞利浦小胖丁电动牙刷,HX3481AP,用好久了,昨晚刷牙时放台子上不小心碰落,狠狠摔了下,再开就只有很小的声音和震动没法用,拆开看能不能修一下。
1,主体,本来买来给老婆体验下的,结果她抢走了我的6系,只能被迫用这个

2,底壳,已经取下来了,螺丝刀不够宽,塑料弄花了,最后用钳子尖头大力出奇迹,还好卡扣没断;

3,取出机芯,两边有2个卡扣;

4,取出机芯拍一张,壳体的凹槽就是卡扣的位置。机芯卡扣+底壳卡扣+壳体凹槽,3者卡在一起,搜不到拆解图,不知道构造,搞了半天;

5,机芯;

6,主板,主控上只有数字编码,没有具体型号;

7,电池,采用2颗1.2V镍氢电池串联,新款的都是锂电了,充电速度快;

8,前部震动仓,怀疑是该仓内出现问题;

9,研究了半天,发现这里是粘合的,小心的撬开分离;

10,震动仓也拆开了,结构很简单,同样是用快干胶粘合的,整体拍一张;

11,震动仓内部,2块强磁体粘在铁板上,再粘合到塑料上;
这种设计本身就不够牢固,拆开时2者已经被摔的分离开了,所以会出现震动声音很小的状况;

12,用强力胶粘合好,等待完全固化;

13,头部密封圈;

14,拍个合照吧;

15,合照漏掉的密封圈;

16,最后,把机芯所有部件粘合起来,塞入壳体,将卡扣卡牢;

17,扣上底壳;

18,完工,震动测试正常,充电测试正常,小胖丁又复活啦。

网友A:
飞利浦的其实也不好用,防水不行

网友:
推荐巴氏刷牙法

网友:
这种小主板的确没什么飞利浦风格了

网友:
比我的好看多了,我的里面进水锈的不像样子。

网友:
这小东西现在挺流行的

网友:
6系以下的不建议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的其实也不好用,防水不行

还好吧,我用的墙壁架,不存水,刷完牙经常水冲下然后卡到墙壁架上

网友B:
直接用金属的一头往地上桶,屁股就出来了

网友(2021-09-23):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金属的一头往地上桶,屁股就出来了

这样操作的话,内部的卡扣会不会断掉?

网友:
这个很耐用的,和以前的五系电机一样,靠那个磁铁震动。

网友:
这种好像比较经用,  我有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