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两块3.7v锂电池如何连接可以增大容量

楼主(2020-12-27):
两块3.7v锂电,串联电压叠加、电流不变,并联电压不变电流叠加,如何才能做到电压不变只是容量叠加?

网友:
电池并联就能增加容量。

网友A:
两块3.7v锂电,串联电压叠加、电流不变,并联电压不变电流叠加.。。。。。。

这个是谁告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3.7v锂电,串联电压叠加、电流不变,并联电压不变电流叠加.。。。。。。

这个是谁告诉你的? ...

不领赐教

网友:
2个电池的容量等于各自容量之和,咋连接都是那么大,不会增大。

网友:
您搞错了,两块电池串联是电压增加,容量不变。并联是容量增加,电压不变。和电流没有关系!

网友:
串联是电压增加,容量(毫安时)不变。
并联是容量增加,电压不变 。
随便怎么联能量(瓦时)不变,等于2块之和

网友:
一杯水加一杯水等于两杯水,无论怎么摆还是两杯水

网友:
正极对接,负极对接,并联增加容量。

网友:
你用几伏电压?  怎么方便怎么接,串、并容量一样,不增不减

网友:
两块了3.7v锂电池并联之后,输出电流比单块电池的要大,约相当于单块电池输出电流的两倍,所谓电流增加是指这个输出电流,看了楼上这么多的回复真是醉了。

网友:
6楼正解,并电池就可以增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