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是海尔什么家电上用的WIFI模块

楼主(2020-12-27):
这是海尔什么家电上用的WIFI模块,在废品店捡的,我准备把它接到电脑上,不知道是3.3v还是5v供电

网友:
上面有个看起来像是USB口,焊上去试试即可。

网友:
智能家电上的吧

网友:
智能家电不太可能用USB连接WiFi模块吧。。。
更有可能走的是UART或者I2C。。。

网友:
我觉得5V概率比较大

网友:
旁边的5脚就是DC-DC

网友:
这种WIFI模块没啥用,他们都是有专用服务器和协议的。

网友:
这不明显有个usb空脚吧

网友:
海尔冰箱上有,可以用手机客户端控制温度

网友:
看看有没有转3.3V的电路,没有就先接3.3,不能使用再接5V

网友:
wifi模块一般都是3.3v供电。应该是UART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