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凡12V无刷锂电钻拆

楼主(2020-12-27):
老镍铬钻尥蹶子了。电池完蛋。期间打算买各种工具。博世120LI狗东380买的双电。看拆机帖全是国产件瞬间感觉智商检测机器。果断退了。本打算德伟,但是这玩意一年实在是用不了几次。没有还难受。就选了这个相对比较便宜的。优点:便宜 110包邮。 带主轴锁。不转的时候可以直接拧了换钻头
缺点:同心度惨不忍睹,10MM钻头钻方管,厚度大概1.2 接近钻透的时候 就电流保护不转了。这玩意干工程活的慎重!这种电池的感觉头重脚轻,时间长比较累
补充:充电器很轻很轻。。。并不是论坛拆机帖的那种颜值比较高的。这个有点遗憾

外壳上并没有标注材料成分以及生产日期。手感还可以

开关品牌型号

控制板型号

管子型号(看不清请放大图片)

轴承型号(看不清请放大图片)

转,定子尺寸,转定子均没有标注型号等信息。

这可怜的散热片,有心情的时候改大。感觉有点麻烦

散热片厚度 2.73-1.68=1.05 厚度1毫米

定子漆包线,原谅我的不专业用卡尺测量。这个估计0.6左右直径吧(错了请指正)

齿轮箱就不拆了。弄沙发上油交代不了

电池有温度检测。用手机闪光灯看了PCB背面,清洁溜溜。这里依旧是放大壳看到芯片型号

电池型号,这个不知道啥牌子,要是有知道的请赐教。发现忘记量内阻了。。。抱歉

这个。。。手残党的杰作。装好灯灭,返工之。。。

夹头绝逼的山货。大家就不要想了

网友A:
  不如 19块 米霍克 ……

网友B:
110 在x鱼上都算是便宜的了,看做工真是直逼19.9的有刷充电钻了。

按理说这电机和驱动 电流都够用,不应该那么无力呀,
估计是电池不行,内阻大 电流上不去,
电池电路估计也是限流了,不然电池受不了。

x鱼里大把 还是双电, 某宝和某多上比x鱼上都贵,
估计就是有缺陷, 电流有瓶颈    才这么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 在x鱼上都算是便宜的了,看做工真是直逼19.9的有刷充电钻了。

按理说这电机和驱动 电流都够用,不应该 ...

没有大电流可调 要不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 19块 米霍克 ……

19的在哪里?求链接

网友:
谢谢分享,确实有点不值。。。。。。

网友:
手上有个威力途的,上螺丝兼红砖墙钻孔,可以用一天。小凡这个看上去也是同类公模,估计是电池不行,低端锂电钻的电池普遍不好,不是容量低就是二手,使用一段时间后基本都要换电池。可以换国产的10c动力锂电池。某宝有个捷弗利无刷才109,卖这么便宜估计也是电池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 19块 米霍克 ……

扭力比19~39的有刷强多了,钻瓷砖快得多。

网友C:
我也想入一个,但是看了帖子同心度真的这么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入一个,但是看了帖子同心度真的这么惨?

手拧钻头自锁功能已死。。。个人不建议入手。我正在想办法修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拧钻头自锁功能已死。。。个人不建议入手。我正在想办法修复

这么惨? 数字补丁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惨? 数字补丁补丁

放弃了 没有车床或者数控自己手动做配件根本无法保证同心度

网友D:
换了电芯,不要太香,威克姆就是这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电芯,不要太香,威克姆就是这么弄的

其实个人感觉这种东西没必要折腾电芯。就像主轴锁的环第二天就挂了。焊接无效,可能我用422焊条的缘故。不过家用足够了。更不过。。。家用偶尔30以内有刷其实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19的在哪里?求链接

同求链接,谢谢!

网友E:
我的wu130用了半年现在主轴锁也有问题了,经常锁不住

网友F(2021-03-05):
这个品牌吧,做工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品牌吧,做工还是很好的!

当你2天不到就挂了的情况下你再看看吧。当然我不否认一分钱一分货。不过那用料。。。没有20的有刷香了。当然我是看我自己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wu130用了半年现在主轴锁也有问题了,经常锁不住

那玩意难修的一B 自己做太难了 我也有点手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 19块 米霍克 ……

和米霍克是一家的,我收到的米霍克就是用的小凡的包装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