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克斯调温热熔胶枪

楼主(2020-12-27):
今天和一个老坛讨论胶枪,好像这款没人拆过,顺带拆开看看吧,做工还行!没有毛刺塑壳,芯片是as358

网友A:
加热核心  是ptc 加感温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核心  是ptc 加感温探头?

兄台为啥要打个问号呢,哈哈

网友B:
我来了。测一下不同温度情况下的功率情况?两个数据,加热功率,恒温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台为啥要打个问号呢,哈哈

因为图片看不出来是ptc加热还是烙铁芯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了。测一下不同温度情况下的功率情况?两个数据,加热功率,恒温功率。 ...

功率是不停变化的,瞬间加热功率,200瓦,一会又150瓦慢慢就变成最小20瓦了,当20瓦时出胶沸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图片看不出来是ptc加热还是烙铁芯加热。

嗯!我也是大概照了几张,ptc,然后还有一个温度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是不停变化的,瞬间加热功率,200瓦,一会又150瓦慢慢就变成最小20瓦了,当20瓦时出胶沸腾, ...

不是有温度设定吗?你设定140和设定220,看看数据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温度设定吗?你设定140和设定220,看看数据有什么区别?

哈哈,你想对比这两个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想对比这两个数据,

对啊,我关心的就是大功率胶枪,除了加热速度,还有没有意义。如果你设置最低温度,当功率降到20W时,胶水依然“沸腾”,那么大功率没有太大意义了。温度只跟PTC的恒温设定有关系,跟功率毛关系没有。

网友A:
ptc的特性就是刚开始几秒功率足然后就大下坡了,温度越高功率越低。
就是回温慢,当然热熔好的情况下,对于加热热熔胶棒 ptc应该是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我关心的就是大功率胶枪,除了加热速度,还有没有意义。如果你设置最低温度,当功率降到20W时,胶水 ...

220的,出胶顺畅

楼主:
220瓦出胶汇报,很稀

网友:
我看了我那个,17W持续很久。你这个持续27W因为金属仓很长,也可以理解为恒温设定值比较高?我不清楚PTC恒温究竟怎么设定,这种非调温的里面根本没有任何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我关心的就是大功率胶枪,除了加热速度,还有没有意义。如果你设置最低温度,当功率降到20W时,胶水 ...

调到140度,总体感觉胶没有220的融化充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到140度,总体感觉胶没有220的融化充分

也不知道厂家的这个调温盘,调的是输出功率还是温度设定,毕竟功率输出容易做,温度控制不容易搞。

楼主:
都差不多,我已经分不清哪个是140的哪个是220瓦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c的特性就是刚开始几秒功率足然后就大下坡了,温度越高功率越低。
就是回温慢,当然热熔好的情况下,对于 ...

完全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差不多,我已经分不清哪个是140的哪个是220瓦的了,

140-220温度差距巨大,如果胶水没有太大区别,那其实调温盘并不是设定恒温温度的,只是功率输出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知道厂家的这个调温盘,调的是输出功率还是温度设定,毕竟功率输出容易做,温度控制不容易搞。 ...

我理解是调的是ptc的最大加热功率,不同居里温度的ptc决定了本身的最高温度,调温原理就简单了,当发热枪温度低于某个温度时又开始加热,当达到某个温度点它就以你设定的功率开始加热,可以理解为加热时间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