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瓷片电容是多少容量?

楼主(2020-12-27):
有一个瓷片电容,什么写着03,反面没有字,这个电容容量多少?实测15nf,谢谢!

谢谢!

网友:
估计是3皮法的。

网友A:
前面的“1”掉了吧

楼主:
实测15nf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1”掉了吧

仔细看了,没有掉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没有掉字啊

实测是15nF,应该是漏印“1”了。

网友:
103的容量变小了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