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310r vr 硬改 4+64M,原芯片读不出来。。。

楼主(2020-12-27):
水星mw310r v4.0
原机闪存cfeon-f80  1M的,内存是8m的

就是这个牌子的芯片,ch341A的编程器读取不了里面的数据,
eeprom不完整,刷了别的固件无线信号差的很

改了4+64
刷了breed(u-boot-mt7620-public-reset1.bin)sys灯和wifi灯不亮,好不习惯。。。
再刷TOTO N300RE的固件,就进不了BREED了,用免按键工具也进不去。。。
只能上夹子重刷BREED了(310rv4可以用夹子直接刷,V2的不行)

MW310R V4中间的天线是假的,所以拆了省的占地方

残废原机固件备份:

这是从里修复出来的EEProm, MAC错误,wifi信号也差的很,手机放路由器旁边信号都乎高乎底的:Strive:

求大家分享可用固件或EEPROM,谢谢!

楼主:
刷了个网友发来的华硕N14U的固件
有我想要的弱信号剔除

MTK 7620 的无线辐射好大呀,发射功率开到100,
音响里都有干扰音。。。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网友:
breed下可以刷totolink的固件,那个以前用来中继还行

网友:
正好手头有这个的EEPROM!!

网友:
需求提取出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