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佳能多功能打印一体机拆解研究再利用(Canon MG7780)

楼主(2020-12-27):
佳能多功能打印一体机拆解研究再利用!
小区墙角捡到一枚打印机 。。。
想到如果电源是独立模块,到可以拆下来一用。

找个松下的来拆她,不亏 。。。

型号标识 ,本来呢。。。。。。。

带网络接口的 。

就为了拆下来这个主板,元件质量挺好 。

竟然带这样一个无线模块 。。。如何再利用呢 ?

拆下来一个电源,32V 、24V 一体 。。。 可以再利用。

比较喜欢这种独立的电源模块 。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可以拆下好多元件备用

网友A:
低端的喷墨一体机 越做越漂亮,而且功能极多 想的到的什么彩屏.蓝牙.网络.wifi. sd卡 之类都加上。
价格也实惠,就是耗材贵 且不耐用 动不动就换墨盒换头  寿命也短 当内部废墨垫满了 也就到寿命了。
还不好存放,长时间不用容易堵喷头。

网友:
好高级,竟然还带WiFi 和NFC

网友B:
天哪,好好的机器就拆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哪,好好的机器就拆个电源?

哈哈,还有主控板留下了

网友:
能不能请问这个wifi模块,还能怎么使用啊,我对电路这个不太懂,但是也喜欢拆拆弄弄,就不知道拆下来能干嘛,想请教各位

网友:
运气不错,可以拆电源和主控板,永磁小电机应该可以发电,再不行拆转子吸螺丝。

网友:
电源应该不错,拆开看看。

网友:
这么高级的都丢了,我用的还是mg3580,双面打印,wifi。改了连供,费墨的问题我自己解决了,可以反复使用。

网友:
电源不错,多大功率的

网友:
谢谢分享。。。。。黄尚这电批出镜率好高。。。。

网友(2021-02-10):
看起来挺高级的啊 CYMK墨盒 还是连供的

网友:
这个好像还可以用啊还带扫描 拿来做扫描仪也可以呀

网友(2021-06-27):
只取电源不用拆机就可以拆掉,两个卡扣,撬开一拉电源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
扫描仪能单独使用吗,也拆了个类似的一体机,扫描部分没舍得扔,期待着能单独驱起来

网友:
我也有台喷墨机打印机。不经常用 墨水干了就堵,只能吃灰。如果只是打印黑白文字,还是激光打印机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端的喷墨一体机 越做越漂亮,而且功能极多 想的到的什么彩屏.蓝牙.网络.wifi. sd卡 之类都加上。
价格也 ...

这个是6色打印,不算低端了
6色打印照片对得起佳能单反画质了

网友:
应该开机试试,能开机主板好的可以换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喷头估计已经报废了。